做个设备的架子,用工字钢或矩形钢管,不知道用多大规格

楼主(2021-09-26):
做个设备的架子,用工字钢或矩形钢管,不知道用多大规格,有没有合适的简单资料,原来没做过

网友:
公司有人会SW的话,可以让他用软件做下受力分析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除了这个,你还会说点什么,现在是求规格,请问不知道规格大小的情况下,有限元怎么分析,你究竟知道不知道有限元的分析过程

网友(点评):
是得要这样分析啊,负载是知道的吧,占用空间是知道的吧,然后就先预估个规格,模型建好就simulation分析,然后就知道强度够不够,哪里不够优化哪里

网友:
什么架子

网友:
架子负重多少?

网友A:
就跟我们的设备一样,同行的就是一个工字钢做底架,直接焊接起来,都不加工或者啥的,而我们的设备工程师设计的非常牢固,客户一看就是我们的设备好

网友(点评):
你说的这些,根本不影响你的同行的销售

网友(点评):
说的好牵强。。我觉得这台设备应该会比底座坏的更快一些

网友:
用都能用,就是使用寿命的长短,可以喊工程师算一下

楼主:
想做个工字钢的架子,不知道用多大的型号合适,工字钢的架子上,倒挂着蜘蛛手机器人三个,每个距离3m吧,机器人重量就算180kg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做个工字钢的架子,不知道用多大的型号合适,工字钢的架子上,倒挂着蜘蛛手机器人三个,每个距离3m吧,机 ...

150左右 看着协调点 斜撑多些   壁厚厚些 不然会影响机械手精度

楼主:
一般2米高,两米宽的架子,一般用什么规格的, 谁告诉我大概一个范围,然后我用ansys分析下,我算了个200*200的,才2MPa的应力,还有用矩形钢管还是工字钢好啊

网友(点评):
负载大占用空间跨度大的感觉用工字钢比较好,工字钢的结构决定了它的刚度,你的负载不均匀的时候,矩形管就会容易变形出现缺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2米高,两米宽的架子,一般用什么规格的, 谁告诉我大概一个范围,然后我用ansys分析下,我算了个200*2 ...

你都会ansys这个了,直接把模型做出来算就行,主要是看屈服力在不在材料的安全范围内,还有就是最大位移是不是在你要求的精度范围内。这个没有一般用什么结构的,矩形管壁厚厚一点的,工字钢厚一点的,甚至角铁搭架子说不定都是可以的。主要还是按照你的工况做模型出来然后分析看应力和位移两个参数差不多了。我一般是用SW来分析的,看哪里应力大了容易变形了就加固一下,保证最大位移不超过我的精度要求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2米高,两米宽的架子,一般用什么规格的, 谁告诉我大概一个范围,然后我用ansys分析下,我算了个200*2 ...

我的意思就是你随便选个工字钢做主梁,然后架子的立柱部分可以用矩形管。焊接在一起,然后进行受力分析,如果不够就改大了继续分析,如果够了就选小点试试看能不能降低成本。目前我也是采用这种笨办法来的。

网友B:
没有负载,结构尺寸,定型材规格就是耍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负载,结构尺寸,定型材规格就是耍流氓。

我又回复了,见七楼。 想做个工字钢的架子,不知道用多大的型号合适,工字钢的架子上,倒挂着蜘蛛手机器人三个,每个距离3m吧,机器人重量就算180kg吧

网友(点评):
你中间能加立柱吗?能加立柱,那工字钢就可以小点,如果不能加立柱,那就用更大规格的。

网友:
随便,这么轻的东西,还做啥分析,拿笔画画图,干就是了。

网友:
你设备多重,简单的分析下就行了,不知道重量和侧面载荷,选用的确困难。SW的简单受力分析简单的很,看看就懂了。

网友:
200X200有点显笨重,不过如果就一台,那就选这尺寸好了,铁又不值钱

网友:
用方管吧,用无齿锯切开后可以直接组对、焊接。
如果用工字钢,还要切榫头,焊接也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跟我们的设备一样,同行的就是一个工字钢做底架,直接焊接起来,都不加工或者啥的,而我们的设备工程师设 ...

自我宣传啊

网友:
50*50的方通,焊接后,表面烤漆,经济美观。

网友:
这个结构可以考虑先用CAE模拟仿真看看结果如何,再去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