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钢打孔加工难题,请各位指教

楼主(2021-09-26):
各位大神,目前我们用CNC加工如下图的玻璃钢产品。在内壁处会出现很多飞边,很难控制。
希望大家提出一些意见。

楼主:
产品图纸及加工的刀具

网友A:
玻璃钢里面全是玻璃纤维。要用金刚石磨头加工。

网友B:
应该是参考加工理石用刀具选用

网友C:
玻璃纤维对人体伤害不可逆楼主注意生产防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玻璃纤维对人体伤害不可逆楼主注意生产防护。

确实比较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璃钢里面全是玻璃纤维。要用金刚石磨头加工。

金刚石的正在尝试,就是尺寸方面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参考加工理石用刀具选用

大理石的加工用的电镀金刚砂的刀具居多。

网友:
应该选用复合材料专用的铣刀,专用铣刀设计不同旋向的刀刃,在加工到底层时会对底层材料产生向上的拉力,这样就不会压坏底层材料产生严重毛刺了。

网友:
有专用刀具 你问问附近卖刀具的

网友:
能否打孔处的里边衬材料?
譬如木头,塑料等,
毛刺应该能少很多吧

网友:
这个不行加工出来的孔,再给它倒个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