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可转位刀片建模求助

楼主(2021-09-26):
各位前辈,公司换了画图软件,目前操作不熟,类似图片中的这种刀片的建模思路是怎样的呢?需要用到哪些指令呢?望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A:
用UG造型还是比较方便的,楼主用的哪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UG造型还是比较方便的,楼主用的哪个啊

谢谢回复,目前公司才换软件,不熟悉,用的CREO

网友:
先画轮廓,再拔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