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师看看这是啥沉头螺纹?不科学啊

楼主(2021-09-26):
不科学啊

m10螺纹,直径10沉头

网友:
螺丝是m10的底孔又不是M10的

网友:
楼主是不是对这符号的意义理解有误。

网友:
这个是法兰面安装基座,上面应该有一个法兰一起组装;表面有粗糙度要求,中间应该还有密封垫之类的夹在中间;

所以直径10沉头,两个作用: 一个螺钉安装更好的导向作用,因为螺钉孔位置度要求高,安装难度相对就大; 二个是避免加工螺纹孔带来的毛刺,影响法兰面平整度,影响密封效果; 其实就是一个倒角,螺纹孔的倒角严格要求要大于螺纹孔最大公称直径。

网友:
像‘’v‘’一样的符号表示螺纹的底孔直径,孔底角度是90度。攻丝之前,先钻底孔。

网友(点评):
这是90°沉孔的意思把,意思沉孔外径10.

网友(点评):
我理解不对,看图纸是螺纹口的90度倒角,叫沉孔也不合适。

网友(点评):
这个‘’V‘’是‘’锪孔‘’的意思

网友:
就是个孔口单侧45°的倒角,倒角大端Φ10.

楼主:
明白了,就是一个倒角呗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
其实这种倒角我经常利用来装薄板,因为薄板厚度不够沉头螺丝用的,所以我就会在螺丝孔上做倒角避空。

网友(点评):
我感觉也是,我公司一般2mm以下的薄板需要沉头安装,都在螺纹口倒角

网友:
孔口倒角而已,,,,

网友:
你心里有答案了

网友:
很多标注没意义,这样只会让加工商报价更高。

网友:
是螺孔的端部倒角,不过按标准应该是直径10.5X120度

网友:
学习学习,以前没见过

网友:
这个是埋头孔的标准方法啊

网友:
|xueqingchao发表于 09-26 16:21这个是法兰面安装基座,上面应该有一个法兰一起组装;表面有粗糙度要求,中间应该还有密封垫之类的夹在中间;

所以直径10沉头,两个作用: 一个螺钉安装更好的导向作用,因为螺钉孔位置度要求高,安装难度相对就大; 二个是避免加工螺纹孔带来的毛刺,影响法兰面平整度,影响密封效果; 其实就是一个倒角,螺纹孔的倒角严格要求要大于螺纹孔最大公称直径。

????????????????棒棒的,膜拜大佬

网友:
我们铝材加工的,倒角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