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广数980编程问题!求大师解答

楼主(2021-09-26):
编程完了,图示位置跟预期设计位置不对,有没有大师帮忙给看看!

网友:
你这斜着走会撞刀,这程序不对,运行及撞机

网友:
看看刀具是否正确对刀,再就是程序头的G0001是什么意思?好像没有这种表示方法

网友:
检查程序第四行。。。。。。。。。。。。。。。。。。

网友:
我也感觉第四行程序有问题啊

网友:
O0001
T0101 M8
G97 S1100 M3
G98 G0 X160.0 Z6.0
Z0.2
G1 X95.0 F140
G0 Z1.0 X148.0
Z-0.6
G1 X143.05 F90
G0 Z1.0
Z0.0
G1 X95.0 F140
G0 Z130.0
T0303
G97 S600 M3
G0 X128.0 Z2.0
G1 Z-7.0 F60
G0 Z0.5
X141.5
G1 Z0.02
G2 X140.07 Z-0.7 R0.7
G1 X140.73 Z-7.09
G0 X138.0
Z0.5
X96.0
Z-0.7
G1 X96.6
G3 X98.0 Z0.01 R0.7
G1 X100.0
G0 Z0.5
T0304
G0 X98.4
G1 Z0.02
G3 X99.95 Z-0.8 R0.8
G1 Z-7.0 M9
M5
G0 Z300.0
X150.0
T0101
M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