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是否需要加油雾器?

楼主(2021-09-26):
大家好,请问下在粉尘多的工作环境下,在整个气动系统里头需不需要增加专门的油雾器。现在我们碰到的一个问题是气缸在这种环境工作大约几个月后,就会出现端盖前端防尘圈被带出的现象,咨询了气动卖家,他们给出的建议是增加油雾器。但是我是担心增加了油雾器后客户没有及时补充透平油的话会不会使气缸容易坏掉(客户基本上只管使用,保养不好说)

网友:
那一是建议采用恶劣环境下使用的气缸,例如焊装车间使用气缸,二是对缸杆位置进行防护处理,避免灰尘进入。

网友:
做个防尘罩算了

网友:
增加油雾器不治本还是要从防尘入手。

网友:
现在的气缸基本看不到油雾器了。再说润滑油又不防灰

网友:
要不要加油雾器还要考虑,气缸泄露或者排放气与工作环境是否有影响,比如,某些制药,食品生产环节绝对不允许存在有害气体。

上面社友建议加防尘罩,也是不错的建议。

网友:
SMC好像有不需加油雾器的

网友A:
现在的话,正常使用都不要加油雾器,我前段时间客户投诉,气缸导向杆的油滴到他们产品上了。我就把给油器拆了,加了个过滤器。其实是客户的气源不干净,说了也没用。

网友:
加个油水分离器?再送气的同时微量润滑。

网友:
气缸是不需要加的,如果加了,就不能停;

你说的问题,应该在气缸活塞杆与前端盖之间加一个皮老虎(防尘套)来解决;

气缸工作频率高的话,几个月基本上也到维护期了,防尘套拉掉了更换一个新。

网友:
油雾器,我们一直都有配啊。

网友:
建议加防尘罩

网友:
防尘罩实用,润滑一旦加上,再不加就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话,正常使用都不要加油雾器,我前段时间客户投诉,气缸导向杆的油滴到他们产品上了。我就把给油器拆 ...

给油的话不是都要一直给吗,不然里头的润滑脂不是被透平油给洗没了吗?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
竟说大实话

网友:
不是应该增加缸杆防尘套吗?

网友:
那就想办法不让防尘圈被带出来被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油的话不是都要一直给吗,不然里头的润滑脂不是被透平油给洗没了吗?

装了给油器,但是从来没加过油,加过油的,就要一直供油,现在的气缸一般情况下都不需要加油了,本身自带的就够使用寿命了。

网友:
商标专利18676691671欢迎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