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钣金外壳,除了冲压还有没别的加工工艺

楼主(2021-09-27):
同行机器上看到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做出来相邻三边都是大弧度的钣金外壳。材料铝,厚度2mm,圆弧角大概是R30.期待大佬们的答复,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不算钣金了,按零件做,放电加工

网友(点评):
。。。机械基础。。。 堪忧, 一个外壳放电。。。

网友:
蹲一个高手回答,类似加工中心那种尺寸大小的设备外壳好像也有这种样子的钣金。大圆弧+转角接合处也是平滑过渡的大圆弧。

网友:
折弯 + 焊接?

网友:
网上找的答案,http://xifengboke.com/post/1577.html

网友(点评):
网上还有一种搞法,交汇的圆弧是用一个圆球线切割出来,然后焊接上去,最后打磨出来的。

网友:
     方案1

方案二      还有就是自己做一个缺口 那种可以自己百度

网友(点评):
方案1展开是等方便,就是不好加工。

网友:
同问,一直很好奇这种外壳是怎么做到。

网友:
有具体在SolidWorks里的画法吗

网友:
貌似有一种旋压可以做到

网友:
原来做过一个类似的冷板1.2材料的是拼的

网友B:
去年在上海设备展看到过一种成型机,可以把一块板四面全部折弯四个角都是圆角过渡,不需要焊接,按我们常规的加工,都是四面折弯再补焊的,由于那个设备只有成品才会出来,到底怎么加工的看不到,不过我感觉应该是多次成型,然后切面。不过这种设备应该也达不到楼主这样的产品,板拉伸毕竟有限,那个设备上次看到成型的高度大概也就20mm~30mm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不算钣金了,按零件做,放电加工

咋的了,放电做不出来?我就喜欢不计成本

网友:
冲压好呀,为啥不用冲压,难不成是绝版设备?

网友:
如果是批量产品用拉伸模具搞出来。

网友:
见过中间那一块单独做好补焊上去。

网友:
这是啥机器,拍个全的照片看看

网友:
冷挤压应该也行的。

网友:
留个缺口,找个弯头切割焊上去。

或者设计好,最后用一个专用的压机压这个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算钣金了,按零件做,放电加工

这么干老板裤衩子都得赔光

网友:
拆件焊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去年在上海设备展看到过一种成型机,可以把一块板四面全部折弯四个角都是圆角过渡,不需要焊接,按我们常规 ...

送进去的板什么材质,什么厚度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算钣金了,按零件做,放电加工

这放电太浪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送进去的板什么材质,什么厚度范围?

大概2mm——3mm左右,当时只是觉得好新奇,这也能成型,让参展商重新加工了一个,确实是平板进去出来如图这样的,板厚加工范围和拉伸范围忘记了,不过翻边后四个角周边的端面是切过的,这个我仔细看过了,找了张类似的图片加以说明

网友:
也可以用铝合金压铸成型

网友:
涉外商标专利18676691671

网友:
我感觉是拼焊起来再打磨R角的,有些地方还有凹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概2mm——3mm左右,当时只是觉得好新奇,这也能成型,让参展商重新加工了一个,确实是平板进去出来如图 ...

图片看不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片看不见?

网上找了个类似的,上次看到的就像这个盘子一样,红线处是我上次看到有切边

网友:
折弯——焊接——打磨
不过这样感觉整体性不好,容易裂,还是冲压吧

网友:
分段焊接,打磨焊疤!一些异形的壳体,箱体都是这种工艺,不过只针对单件小批量。

网友:
这是3D打印机的外壳么。

网友:
铝合金热冲压
http://hit.alljournals.cn/html/mst_cn/2018/3/20180301.html

网友:
模具拉伸试试?

网友:
等待大神的解答

网友(2023-01-03):
引用 网友A:
咋的了,放电做不出来?我就喜欢不计成本

那还做什么机械

网友:
就是钣金焊接的,表面打磨好,喷塑看不出来

网友:
想要拉伸做的都是大师,磨具和热处理都要做好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年在上海设备展看到过一种成型机,可以把一块板四面全部折弯四个角都是圆角过渡,不需要焊接,按我们常规 ...

这种是需要多次冲压成型,每次之间还要根据材料进行热处理的

网友:
这个大圆角角好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