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精铸?

楼主(2021-09-27):
各位大佬请帮我看看这种件怎么加工或者用精铸的方式(材料SS304)

网友:
我咋感觉±0.1的精度很高了,你铸造能达到要求么?最后是不是还要来一刀?

网友:
有现成的零件买来再加工吗

网友:
φ9孔常规加工很困难

网友:
量少加工,量大精铸

网友:
铸造是需要模具的,少量加工还是机加工比较好的

网友:
精铸后少不了机加。

网友:
薄壁深孔,而且还是盲孔,感觉难度好大。

网友:
内部是空的吗?这种确实不好弄

网友:
你可以发到粉末冶金那边问下,长径比估计不合适。

网友A:
金属注塑

楼主(2023-03-10):
引用 网友A:
金属注塑

量少,不考虑铸造工艺

网友:
先跟设计沟通一下,可以把盲孔底部调整成120°锥孔,看什么材料,比如304钻是没问题的,加工时注意排屑,先车外圆(外侧留量)钻孔,再车外圆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