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曲面可以阵列吗?

楼主(2021-09-27):
我想把这个扫描切除做出来的凹槽均匀的分布在实体表面,请问各位大佬有什么简便的方法可以做吗?

网友:
在CAITIA中的操作是,等距基准面,所有基准面与实体表面求交线,沿着各个交线扫描出曲面(一步操作中同时做出所有扫描曲面),曲面切除实体做出

网友A:
用一个平面做交线,然后扫描;再连平面和扫描命令一起阵列就行了;

网友:
同求 之前遇到一个设计就是交叉曲线慢慢画 画了十多个

网友:
期望楼主的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平面做交线,然后扫描;再连平面和扫描命令一起阵列就行了;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复,但我不太明白您给的建议,请问可以讲的具体一些吗?

网友:
这个没有特别简单的做法了啊,草绘我感觉是最简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