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柱的加强件多厚合适

楼主(2021-09-27):
立柱的加强件多厚合适,地板20mm,立柱200*200*10,加强筋多厚合适,

网友A:
一般的像你这个16的够了。用2根加强筋的话就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像你这个16的够了。用2根加强筋的话就10

我加强筋10mm与应为方管就是10mm的,四个加强筋,我觉得加强筋比管厚没意义,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加强筋一般与型材壁厚一样就行。

网友:
看你多高的立柱,一米以下基本和方管一样厚就差不多

网友:
加强筋不要超过主材壁厚,超了也没用还浪费材料

网友:
GB50017-2003<钢结构设计规范>中有详细的计算方法及构造要求。

网友:
这个筋板是加强底板的,不是加强方管的。
底板尺寸越大,筋板就要厚一些,反之筋板可以薄一点。

网友:
要计算的,筋板尽量靠近壁板,
而且你这个筋板放在中间,是空的,效果不好

网友:
经验厚度是10左右,
建议加强筋最角落处倒角30×30左右,不然很难焊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加强筋10mm与应为方管就是10mm的,四个加强筋,我觉得加强筋比管厚没意义,不知道对不对

主要还是看加强筋加强的主体,主体承受与承载方向一致的单一力,没有加强筋也可以;主体有弯矩,加强筋长度、厚度有关系;一般加强筋感觉都是做补强焊接用。。。

网友:
厚一些好,厚度16mm比较合适了!

网友:
加强筋和管子壁厚差不多就行了,厚太多也没用,太厚首先坏的就是管子

网友:
焊接难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