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覆力矩作用下螺栓组连接计算

楼主(2021-09-27):
这个手册是不是自相矛盾?既然取中性轴在中间,
那么螺栓排数怎么可能是5?
弯矩作用下仅中性轴一侧螺栓受拉,另外一侧螺栓不受拉力呀

网友A:
如果没有螺栓,零件会绕哪个轴旋转倾覆?

网友B:
我建议楼主把这部分前面的内容多看两遍,2i=10你能想明白,这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螺栓,零件会绕哪个轴旋转倾覆?

底部有平面支撑,应该是绕底板最右边线旋转

网友(点评):
这个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楼主把这部分前面的内容多看两遍,2i=10你能想明白,这个就好了。

前面也没有什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底部有平面支撑,应该是绕底板最右边线旋转

几个螺螺栓受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个螺螺栓受拉力?

如果像我说的绕最右侧旋转,那么数量是10个螺栓受力;
但是图中说绕中心旋转,不知道是什么依据,如果绕中心那就不是10个螺栓受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像我说的绕最右侧旋转,那么数量是10个螺栓受力;
但是图中说绕中心旋转,不知道是什么依据,如果绕 ...

我遇到这种问题,通常先看看自己如果不翻手册该怎么计算。如果有必要,再看看手册上是怎么讲的。自己的理解和手册上一致是最好的,如果不一致就非常麻烦了,因为要去细致反复地论证,是不是手册错了。至于题主的这个问题,我建议不妨抛开手册上划定的中心轴,单看它的公式,是否符合自己理解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这种问题,通常先看看自己如果不翻手册该怎么计算。如果有必要,再看看手册上是怎么讲的。自己的理 ...

这方面没有推导公式,我以前都是照着手册的公式,不知道这个轴的位置怎么确定的,
有些规范里用受压面的中性轴来确定,
各个规范不统一,而且没有推导过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方面没有推导公式,我以前都是照着手册的公式,不知道这个轴的位置怎么确定的,
有些规范里用受压面的 ...

不太复杂的公式还是要自己推导一下的

网友:
我记得书本前面有介绍。
其实按照楼主所说,真实情况确实是只有中心轴左侧螺栓受拉力。
但是,右侧的机座和接触面的力,经过计算,与左侧的螺栓拉力其实是相等的,为了简化假设为螺栓,这是取全部螺栓的原因。

至于中间螺栓到底受力与否,极端一点,中间那排螺栓左侧一半受拉,另一半由机座受力转换得到,所以按照i=5计算。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还请大佬分析一下

网友:
没看懂你表达的是什么?你要说的是右侧螺栓不受拉力,计算的时候不考虑么?还是别的啥意思?

楼主:
|胸大当饭吃发表于 09-28 17:40没看懂你表达的是什么?你要说的是右侧螺栓不受拉力,计算的时候不考虑么?还是别的啥意思?
首先是这个轴的位置是否在中心?
其次才是有几个螺承担拉力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是这个轴的位置是否在中心?
其次才是有几个螺承担拉力的问题

首先是在中间其次全部受拉,拉力左右不等

网友:
一般螺丝锁紧的位置都会在中间增加螺丝。

网友:
今天才学了零件受倾覆力矩时螺栓组的强度计算,老师说的是要有三种强度计算

网友:
|13803898200发表于 10-04 11:15今天才学了零件受倾覆力矩时螺栓组的强度计算,老师说的是要有三种强度计算

楼主:
你的课件里这的是左侧螺栓拉力?那么右侧的螺栓不参与计算吗???我看钢结构里面是全部螺栓要参与的,而不是只考虑一侧,到底哪个对?

网友:
|妖洞两拐发表于 10-04 18:56你的课件里这的是左侧螺栓拉力?那么右侧的螺栓不参与计算吗???我看钢结构里面是全部螺栓要参与的,而不是只考虑一侧,到底哪个对?
右边要算被连接件不被压变形的强度计算

楼主:
|13803898200发表于 10-06 19:35右边要算被连接件不被压变形的强度计算
这个是老师告诉你的还是自己判断的?
我也认为是这样,可是钢结构领域为啥计算螺栓拉力时按全部螺栓呢?

网友C(2021-12-05):
引用 楼主:
首先是这个轴的位置是否在中心?
其次才是有几个螺承担拉力的问题

楼主提的问题非常好!点赞!归结为一点就是:所受外部弯矩到底怎么取?有没有依据一定是在结合面中间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提的问题非常好!点赞!归结为一点就是:所受外部弯矩到底怎么取?有没有依据一定是在结合面中间轴? ...

目前国内各个规范都不太统一,有的以对称线作为中性轴;有的规范给定了中性轴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