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焊缝的计算

楼主(2021-09-27):
上下板厚20mm,三个立板都是厚20mm,宽L=200,角焊缝高度a是不是取20mm。负载200kg,不知道强度够不够?按照手册计算(另一个图),0.1Mpa,远远小于允许的118MPA,这样计算对吗.这种焊接怎么估算强度啊

网友:
设计手册再往上一点,有a的图示。如果垂直负载200kg,那太小意思了,根本不用计算。

网友:
这个是压应力,直接代入公式计算,许用应力取角焊缝的许用应力。

网友:
焊接焊缝一般都是经验除非是特别重要的焊缝需要去验算,一般双面角焊缝取两板板厚小的60%到80%,单面焊16MM以下板厚取板厚高度,16MM以上一般需要开剖口焊接

网友:
有时焊道强度够了,零件的刚度则不够了,所以该加筋的地方还是要增加强筋的!

网友:
重要焊缝需校核并强制要求焊缝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