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粗糙度怎么选啊

楼主(2021-09-27):
去哪查找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截图里面,粗糙度数字值的位置标错了,不是横线上面,而是下面,小三角右边

比较新的粗糙度标注规范,三角形上标注的已经废除了

网友:
软件自带帮助

网友(点评):
帮助只是教你用而已,没有数据让你查吧

网友B:
手册啊,

网友(点评):
啥手册啊

网友:
谁叫上课不听讲呢

网友:
看用的位置,及配合要求来定,一个图纸表达不了什么的

网友:
看装配关系,精度,加工方式等等,
一般切割;粗铣Ra12.5;一般无装配接触关系Ra6.3;一般无精度要求、有接触面Ra3.2,车,精铣可以达到;
精车精镗,平面粗磨,一般精度装配Ra1.6;磨削Ra0.8,高点的0.4,0.32.0.25,0.2,镜面磨削超精0.1以下

网友:
金刚石等好刀具精车加工,慢走丝,粗糙度都可以达到0.8以下

网友:
教材和设计手册上都有。零件表面粗糙度根据零件的功用或作用去选择,并不是零件表面粗糙度和精度越高越好,实际够用就行。提高加工精度就等于提高生产成本。

网友A:
截图里面,粗糙度数字值的位置标错了,不是横线上面,而是下面,小三角右边

网友(点评):
应该是在三角形的上面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册啊,

我查的是 成大先的 ,毕业了一直在用

网友:
拜读大神们的帖子

网友:
粗糙度要看实际使用需求和零件的加工方式。当然,材料也有关系的。所以需要自己全面评估下。

网友:
这个按机械设计手册上面有精度等级的,

网友:
学习了,一般的机械加工手册里都有加工方式所能达到的加工精度包括表面粗糙度

网友:
怎么感觉新标注反而更加麻烦呢?旧的多简单呀,
是不是因为老外更新了,我们跟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