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器有额定转速或额定转矩的概念吗?

楼主(2021-09-27):
好像电机才有吧!
      最近在做行走减速器的技术协议模板,关于减速器的主参数部份我就有点含糊了,通常选型会看最大转矩和转速来进行选型,但看到有些样本上有额定转速和转矩的写法,我就有点凌乱了,难道是要和额定值一样才能用吗?还是要尽量靠近额定值的工况才能使用。
      通常自己做传动设计时会根据实际的转速和扭矩进行强度校核。不明白这些减速器厂家的额定值是怎么给出来?
      另外我能给出明确使用工况的前提下,叫减速器厂给我提供和齿轮强度以及轴承寿命的计算报告过份吗?

网友:
有最大输出扭矩  大了齿轮承受不了。转速倒没注意

网友(点评):
转速也有最高要求,高了轴承发热受不了

楼主:
我就是不明白,你这额定转速什么意思,是根据原动件来的吗?我使用的输入转速和你这额定值不一样可以用吗?

网友A:
对高转速的肯定有限制转速一说,不然对轴承,齿轮等寿命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高转速的肯定有限制转速一说,不然对轴承,齿轮等寿命有影响

你说的是最大转速,额定是什么意思?

网友:
额定工况下的参数就是其额定值。对于减速器多用这个公式讨论问题:T=9550*P/n

网友B:
进口减速机上也有类似的说法——Nominal output torque,不过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标称输出扭矩”,有具体数值来约束,一般直接管理产品的型号。“额定”一般应该用rating。

从使用习惯上,rating约束的是零部件,Nominal约束的是整个传动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口减速机上也有类似的说法——Nominal output torque,不过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标称输出扭矩”,有具体数 ...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正常使用的工况,对应额定值。最大值对应短时过载的工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最大转速,额定是什么意思?

额定转速真没听说过。个人认为,电机方面有额定功率,和额定扭矩,就行,针对2.4.6.8级电机。其他的没接触过。减速机来说,每个型号都只有一个额定输出扭矩(选用过小或过大电机是额定扭矩有波动,但是没有像你截图的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