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缆知识

楼主(2021-09-27):
电缆VV和Rvv   出使用电压有外什么区别?  通俗易懂点的   网上搜到的快绕晕了

网友A:
VV是硬线,RVV是软线。VV一般用于电力传输,RVV一般用于电器周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VV是硬线,RVV是软线。VV一般用于电力传输,RVV一般用于电器周边。

谢谢  这种解释查到了   VV是每个绝缘内一根的铜线   RVV是绝缘内多股的铜丝,可以这么理解么

网友:
谢  这种解释查到了   VV是每个绝缘内一根的铜线   RVV是绝缘内多股的铜丝,可以这么理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