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转位刀具建模思路求助

楼主(2021-09-27):
公司换了软件,现在用CREO,捣鼓了也有一段时间了,一般的产品都没问题,唯独可转位铣刀画不好,特别是刀片装在刀体后的角度和刃口的尺寸,同时还包括刀片,特此向SW的各位建模大师求助,附图是用原来软件画的模型,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画的挺好的呀,

网友A:
楼主方便共享一个刀片的模型吗

网友B:
没图纸都不知道你所谓的难点在哪里。就画个样子的话,估计大多数人都能达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图纸都不知道你所谓的难点在哪里。就画个样子的话,估计大多数人都能达成。

谢谢你的回复,所言甚是
但是对于铣刀而言,最主要的就是切削刃的工作角度(轴向前角与径向前角),同时还要保证刀具的直径;
其实无需图纸都行,只要知道刀具直径,刀具主偏角即可,工作角度可自行设定,以主偏角Kr=90°,刀盘直径100为例,设置轴向前角3°,径向前角2°,刀片为标准波形刃刀片(APMT1604PDER),安装孔接口尺寸都可以忽略。

网友C:
楼主做非标刀杆的?在什么地方?

网友D:
楼主有没有想过自上而下的设计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非标刀杆的?在什么地方?

成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没有想过自上而下的设计思路。

谢谢提示,恕我愚钝,能说仔细点吗

网友:
这个造型要花点时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方便共享一个刀片的模型吗

可以,但只有老软件画的,一般打开都是很乱的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