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机加合适,什么时候焊接合适

楼主(2021-09-27):
见图,我的这个是焊接件,因为比较大,圆板直径600多。

我发现个问题啊,什么时候焊接合适,什么时候机加合适,可能小件机加合适,但是,大概多小的机加合适呢,
应该就是掏空的时间比较少。
高手有经验的指点下,大概多大的体积机加合适啊,我比较倾向于机加,因为焊接不确定性太多,小工厂的焊接容易出问题

网友:
粗加工----焊接-----退火去应力-----精加工。

网友:
不想焊接的话,5个件全部螺栓连接不好吗?掏空?你不会想找个一米见方的铁疙瘩把中间掏空吧?

网友:
加一些能辅助焊接定位的结构在里面,如孔轴定位之类的,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焊接误差及变形

网友(点评):
焊接之后去除应力之后还是要刷一刀的,不然基本上面不平的。

网友:
你得说下什么要求 ,不没什么精度要求就都焊前加工。

网友:
焊接会变形,精度要求高的话,都是焊接后机加工

网友:
夹具固定——焊接降温——焊后去应力——(如果平面度要求高)加工平面——(如果要求不高)划线打孔(如果要求高)夹具打孔

网友:
铁板裁剪成型,粗加工,然后焊接,最后精加工,可以节省不少成本

网友:
焊接省成本,工艺步骤多,需要经验积累。

网友:
你说得对,这么大大的零件,如果要用掏空的加工方式,要用床子加工去掉很多材料,加工费很多。如果上下用两块板,中间几块立板加筋板就成活了,上下面有精度用床子加工的工作量也不大。

用机加工方式还是用焊接方式?工作时间久了,见得多了,自然就能理解该用哪种方式。

网友A:
推测:此件属于连接套类零件,大概是用于立式电机与主机连接。关键特性应该是上下两端面的长度及平行和两个圆柱孔的直径及同轴,再有就是整体强度及刚性了。如果推测得对,那么制作这个件的毛坯就只有两种形式可取:铸造与焊接。批量大选铸造,批量小选焊接。至于圆形板最大直径600,不算稀奇。铸造就不说了,谈谈焊接吧。采用焊接方案的大致工艺路线是:单件下料、清理、校平、单件粗加工(留余量)、点焊组接、全焊成品、失效处理、喷砂、校形、打磨、喷涂底漆(如需要)、整体机加工(包括外形、两端面、两大圆孔及连接用孔系的粗精加工)、去毛刺、喷涂面漆(如需要)、包装。基本就是这样,如果要求不严格,外形可以不机加工。成本是必须要考虑的!锻造毛坯整体镂空的方案不可取。供参考,见勿笑。

网友:
第一感觉就是下料,加工,焊接,去应力,精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测:此件属于连接套类零件,大概是用于立式电机与主机连接。关键特性应该是上下两端面的长度及平行和两个 ...

你字多,我信你。

楼主:
大家都理解偏了,我主要是想问,什么时候适合焊接,什么时候机加,有个范伟吗,不是说这个件,这件就是举个例子

网友:
国企会选择铸造

网友:
春夏焊接太热,适合机加,秋冬天凉了,适合焊接,正好取暖。

网友:
楼主的产品应该属于连接件一类,需要考虑的重点尺寸应该是上下平面的距离尺寸、平行度和平面度,上下内圆的同轴度,上下孔的定位尺寸。至于采用焊接方式还是锻造或者铸造的话,需要根据楼主的产品的数量和使用条件来确定,即成本和是否有特殊要求。如果是少量的话还是建议采用焊接的方式,焊接没有楼主想象的那么差劲,首先将我们重点考虑的尺寸提前留出加工余量(或者增加板的厚度或者将内圆的尺寸缩小或者将装配尺寸适当增加缩小来保证加工量和收缩量),下好料以后进行简单的调平,焊接质量要求较高的提前做好坡口工作并打磨光洁,组装,焊接,焊接过程采取控变形措施,包括定位固定、焊接顺序的合理分配,除应力消减等措施。然后根据楼主板件厚度 、材质、使用要求等确定是否做无损检测和退火处理。以上工作结束后,转机械加工工序进行加工。工艺是根据图纸和使用要求制定的,因为只看见这样一个图,所以只能做出简单的分析,希望能给楼主一点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都理解偏了,我主要是想问,什么时候适合焊接,什么时候机加,有个范伟吗,不是说这个件,这件就是举个 ...

如果机加工去除材料比较多 如果机加工加工成本比较高
如果机加工有工序比较复杂
——那么选择焊接比较合适

如果零件小到对切除的材料不心疼
如果零件可以用型材或者管材毛坯
如果零件可以用铸造或者锻造毛坯
如果零件可以利用边角料加工出来
——选择机加工或者必须选机加工

利用边角料比如一些管件

网友:
国企一般都是标准件了,量大,模具啥的就便宜的多了

网友:
个人觉得这种零件翻砂件+机加工最好,如果强度可以,改成铝件最经济

网友:
我国企的!没量不会铸造的!另外我们新国企也没有熟悉铸造的。现在搞铸造的人好像不多

网友B:
目前结构设计就已经是按照焊接件形式来做的了,如果真考虑机加,应该把不影响使用的材料都留下来再看,目前机加的工艺性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结构设计就已经是按照焊接件形式来做的了,如果真考虑机加,应该把不影响使用的材料都留下来再看,目前 ...

小批量制作,个人习惯100以内的机加,再大的焊接。

网友:
这不太像是社区老人的问题啊。

网友:
锁螺丝方便一些

网友C:
机加零部件 螺栓连接会更经济些吧。 整体加工肯定是最贵的。如果强度要求不太高,可以焊。

网友(点评):
焊接的强度会比螺栓连接差吗?类似这个栗子这样的零件 螺栓孔怎么设?螺栓怎么把?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机加零部件 螺栓连接会更经济些吧。 整体加工肯定是最贵的。如果强度要求不太高,可以焊。

焊接处理不好会有应力,如果计算合理,螺栓连接更稳妥。

网友:
不太清楚板材厚度,上面的这个圆加上三个支撑用一个折弯件代替,支撑可以做凸台用于定位,平板用激光切割,顺便把定位槽一起切出来。成本不超过500

网友:
这种东西一般就上下两个加工面有精度要求吧,焊接完了上铣床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焊接处理不好会有应力,如果计算合理,螺栓连接更稳妥。

焊接有应力不假,但是可以消除,甚至可以忽略让它自己慢慢消除。
可螺栓连接是不是需要焊接凸缘板打螺栓孔,焊接完是不是还得机加工?
螺栓连接怎么保证连接的可靠性,交变应力+震动会不会松动?
这些缺点焊接不是一下子就解决了吗!

网友:
机构骨架太大,就无法机加,适合焊接而成!

网友:
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个成本的问题,两种方法都可以达到要求,从图片的结构上来看焊接最好

网友(点评):
不是成本问题,是有没有必要问题:从设计角度讲,真的没有必要花很大的代价做本来可以简单实现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接有应力不假,但是可以消除,甚至可以忽略让它自己慢慢消除。
可螺栓连接是不是需要焊接凸缘板打螺栓 ...

您说的这些问题很有参考价值,主要还是得看实际工况。

网友:
焊接不到位采用些定位孔,如果你足够把握给的图足够详细清楚,供应商也能够做到你所需要的

网友:
焊接后机加工

网友:
这件,焊接第一,铸造第二,加工第三

网友:
这种件先加工零件,然后锁螺丝装好后,再加工工作面也可以的吧,我这边的一些立柱或者转接套之类的都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