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款悬臂式机器人机构

楼主(2021-09-27):
大家好,最近在做一个项目,设备旁边放一个协作机器人,辅助装配,我的设备需要旋转,所以机器人为了避让设备需要做成可以平移退式的,等设备旋转完成后,再将机器人推过来,如下简图。我自己做了个直线导轨式的,推出的行程600-700mm,力臂太长,感觉不靠谱,大家有啥好的想法吗?

布局

布局

网友A:
吊在上面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吊在上面不就好了?

主要是上方没有空间,目前考虑的是水平方向移出,或者做成旋转的

网友B:
你要算下你的机器人自重和工装重量,方管的承重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滑轨间距大一点

网友C:
看结构是否合理,受力分析最重要

网友D:
机器人最大离心力计算出来
再折算到安装中心点

悬梁支架 得把动力学计算折算到静力学 计算最大形变位移

最大形变位移 就决定了机器人重复精度

网友E:
按照示意,为什么不反过来,导轨固定,滑块动
只要导轨比工件底,就不用非要悬空了

网友F:
这种的,侧面安装,绝对比水平安装刚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算下你的机器人自重和工装重量,方管的承重还是比较好的

机器人是运动的,只算自重意义不大

楼主:
间距这个空间受限,主要是不知道机器人运动后受力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结构是否合理,受力分析最重要

现在就是说运动中的机器人受力分析不会做,所以想曲线救国看看有没有更好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器人最大离心力计算出来
再折算到安装中心点

就是机器人这块的受力分析不会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照示意,为什么不反过来,导轨固定,滑块动
只要导轨比工件底,就不用非要悬空了

反过来有用的话我就不用做成移栽式的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的,侧面安装,绝对比水平安装刚性好

我查过上银的手册侧装和水平安装容许静力矩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不是指导轨,而是指整个机构,侧面受力更好,抵抗重力的能力更好

网友:
机器人移动只是为了避免与设备发生干涉吗?那机器人可否侧装,固定式的,解决与设备的干涉问题

网友(点评):
侧装的话行程不够吧?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固定式侧装,机器人不移动,是否可以避免与设备旋转时的干涉问题

网友(点评):
如果是担心机器人的工作范围不够,那需要模拟一下的

网友(点评):
不动的话,要不是机器人够不着,要不就妨碍设备旋转

网友(点评):
可否加一个龙门架,把机器人倒挂安装

网友(点评):
工件比较大,底部也没有地方装我的这组机器人机构

网友:
可否加一个龙门架,把机器人倒挂安装

网友G:
机器人全速跑时,惯动负荷很大的,得先找机器人厂家获取数据支持。

网友(点评):
问了,人家说这么方面没有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机器人全速跑时,惯动负荷很大的,得先找机器人厂家获取数据支持。

机器人正常有对安装面的受力和力矩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