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节轴承的配合

楼主(2021-09-27):
关节轴承的内外圈理论上可以转360度对吧,
1.实际上我拿了一个关节轴承手动任意方向旋转不能够实现360度旋转怎么回事?
2.装配体里怎么做内圈与外圈的配合,实际上装配体可以360度旋转,但内圈装上螺栓以后总要约束内圈的旋转的,不知道如何内圈和外圈用什么配合才符合实际使用?

网友:
你说的是实物啊还是在软件里

网友:
关节轴承种类很多的,旋转角度都是不同的

网友:
关节轴承种类也很多啊,可以上图看看

网友:
这个数模上面的装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