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真空吸盘问题

楼主(2021-09-28):
请问直径Æ200的吸盘,在光洁度一般的普通钢板表面目上吸附的垂直提升力能做到多少?哪位老板做这方面业务?

网友:
安全系数X真空度X面积。真空度如果水平就是4,竖直就是8。真空度看真空泵或者发生器能力

网友A:
真空吸盘自动计算 - 机械设计 - 机械社区 - 百万机械行业人士网络家园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hlight=%D5%E6%BF%D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吸盘自动计算 - 机械设计 - 机械社区 - 百万机械行业人士网络家园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B:
首先要注意吸盘有效吸附面积。因为很多吸盘虽然面积挺大,但其唇边也很宽。实际抓取时,有效吸附面积其实就只有中间的吸盘孔,而有效抓取力实际是要小很多的。
其次,需要考虑安全系数。垂直抓取一般取2,水平移动一般取4,有额外的加速度的话,还需要加倍。

最后,吸盘抓取钢板、玻璃等大面积平面物料时,国外项目需要考虑遵守及履行搬运设备起重标准:(DIN/SS)-EN 13155, ASME标准B30.20等。避免在能源中断(断电断气)时有紧急保压功能,避免重物跌落,影响设备及人员安全。

PIAB XLF平面吸盘,对应其不同真空度下抓取力即可(需考虑安全系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注意吸盘有效吸附面积。因为很多吸盘虽然面积挺大,但其唇边也很宽。实际抓取时,有效吸附面积其实就 ...

有没有吸附表面质量相关的内容,比如灰尘,光洁度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注意吸盘有效吸附面积。因为很多吸盘虽然面积挺大,但其唇边也很宽。实际抓取时,有效吸附面积其实就 ...

谢谢,专业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吸附表面质量相关的内容,比如灰尘,光洁度等?

题主给出的条件是光洁度一般的钢板,所以一般大型吸盘就可以了。

实际上抓取可能面临以下问题:
1. 表面脏污或粉尘:需要抓取前清洁,或者抓取气路增加反吹。同时真空发生器需要有防污染功能,不然就增加真空过滤 。
2. 表面有油或水:吸盘选型需要防滑,推荐PIAB摩擦吸盘,适用于油性板材抓取。
3. 薄钢板或玻璃抓取:吸盘需要有支撑,适用于薄板抓取规格,且需要控制真空度,避免局部受力过大破损或者变形。

网友:
这个要经过计算。还需要知道设备的真空度能达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