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惑,关于重型压装浮动接头

楼主(2021-09-28):
为什么这种重型的浮动压装接头的压装面需要设计成球面圆弧,和平的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也可以用平的,只是因为压头下压的时候,如果导向不好的话,平压头是斜的

网友:
类似于模具的模胚与模仁之间的装配,四角需要加一个倒角,否则就装不进去,这个是工艺要求

网友:
受力后自动纠偏导向

网友:
球面浮动压装接头能自动调节适应受力后倾斜的角度。也就是楼上社友说道理。

网友:
球面受力更好,平的谁知道那点会先受力。

网友:
球面的会好一些,如果有些歪斜,还能弥补一下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