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顶升方式如何根据结构和负载,计算出需要用多大功率的电机来带动?求大佬们....

楼主(2021-09-28):
顶升方式为滚珠丝杠顶升;丝杠直径:32mm,导程:5mm,小齿轮参数:m=2,z1=40,大齿轮参数:m=2,z2=110,负载400kg,顶升行程50mm ,顶升时间两个方案;10s(0-50mm的行程时间),6s(0-50mm的行程时间)

求:1电机功率,2电机转速(市面电机3000rpm)3减速机减速比,4电机扭矩,5最后减速机输出的扭矩,6最后减速机输出的转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上不一一回复了。升降结构及方式的却很多种,我个人觉得这种方式比较稳定些,负载后续还可能做更大行程也 ...

机器设计中伺服电机及驱动器的选型  [美] 金蒙恩,李幼涵 著
可以看看这本

网友A:
随便写写,不一定对!假定你这个在同步上没问题,中间那个回转支承吧?

vmax=50/6/1000=0.0083
p=4000*0.0083=33.3w
有2对齿轮副,再考虑效率,摩擦,结构误差等:P实际=(33.8/η(取0.8))*K(取3)=124,那就先搞个150w电机吧

转速的话,导程是5mm,取6s那种情况,那么转速为100转
市面电机3000转,初定减速比为30,
又电机T=9549*p/3000=0.48n.m

齿轮比先是1:2.75,后来又是2.75:1,故等于没变

对于丝杆来说
F1=2πηT/Bp
则T1=4000*0.005/2/3.14/0.9=3.54n.m

则电机+减速机的扭矩T2=T*i=0.48*30=14.4
S=T2/T1=4.06
大概4倍安全系数,应该满足了

网友B:
理论可以,就是成本不便宜啊,换成我也没有太好的想法,你这个算是不错的想法了

网友C:
这结构。。。你怎么保证4个丝杠每个导程的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点评):
他不是靠齿轮同步的吗 理论上同步率还是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结构。。。你怎么保证4个丝杠每个导程的是完全一样的?

你好!怎么在上面点评发话啊,感觉回复很麻烦

网友(点评):
努力升级(论坛权限)

网友(点评):
多评论,赚威望

网友:
这么小的行程用液压或一个丝杠更简单点吧

网友D:
四根丝杠加几个大小齿轮不便宜。
我说个结构,原四根丝杠的位置改成用四根导柱做导向支撑,在黑色大平板上两边各放一个蜗轮丝杠提升器(有现成的成品卖),两个提升器用链条连上,保证同步转动,两个提升器的丝杠顶端与上面的灰色大板连接,400kg的提升力用一个小减速电机带动一个提升器,如果上下板中间的大孔是有用的,联接两个蜗轮丝杠提升器的链轮链条联接可稍改动结构躲开大孔就可以了。我说的这个结构成本很会比较低。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四根丝杠加几个大小齿轮不便宜。
我说个结构,原四根丝杠的位置改成用四根导柱做导向支撑,在黑色大平板上 ...

不用链条链接,直接一个电机带两个丝杠升降器就行了。如果中间有地方,电机放中间,电机选双出轴形式。如果中间没地方,电机就放一边。丝杠升降噪音很大,不能频繁启停。

楼主:
以上不一一回复了。升降结构及方式的却很多种,我个人觉得这种方式比较稳定些,负载后续还可能做更大行程也更大一些的,所以目前只考虑这个方案。不过谢谢大家的建议!我想解决的还是电机扭矩计算类的问题,这块的知识知道的比较少之前也都是别人弄的,不过也感觉都算的不准确。求哪位大佬指导指导下!

网友(点评):
你看看机械设计手册(化工出版社成大先)里面有关于电机功率的计算的篇章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以上不一一回复了。升降结构及方式的却很多种,我个人觉得这种方式比较稳定些,负载后续还可能做更大行程也 ...

不需精确计算就非常简单,有高中物理知识即足够了。
把中间的传动结构当成一个“盲盒”,电机输入功率,通过“盲盒”带动板子上升顶起重物。重物是400KG,上升高度为50mm,需要的功很容易算出来。w=f*s=400*10*0.05=200焦 做这个功所需的时间,按你的说明有两种,按最短时间计算,即6秒,所需的功率P=W/T=200/6=33.333瓦特
齿轮的机械效率按0.85,滚珠丝杆的效率按0.9,反过来计算电机的输出功率,34/0.85/0.9=45瓦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需精确计算就非常简单,有高中物理知识即足够了。
把中间的传动结构当成一个“盲盒”,电机输入功率, ...

光算功率应该不行吧?功率 扭矩什么的能帮忙算下吗?

网友(点评):
光算功率肯定行。。后面的问题答案是不能。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用链条链接,直接一个电机带两个丝杠升降器就行了。如果中间有地方,电机放中间,电机选双出轴形式。如 ...

这明显是一个AGV的举升模组,中间位置是要装上下扫码相机或读码器的。

网友(点评):
真大佬,看这个形状 确实很像。能用的起AGV的都不差这几根丝杆的钱

网友:
理论驱动计算楼里已经给出来了,实际结构可能问题是结构别劲造成的负载,这个是算不出来的,和加工精度、装配精度、结构刚性有关。

网友:
顶升做功=mgh,再除以顶升时间就是功率,用这个功率除以传动系统机械效率就是电机功率。
然后,从负载端往电机端计算转矩,得到电机轴的输出转矩,再用公式T=9550*P/n得到电机转速。

网友(点评):
功率不是和时间有关的量吗。你确定你这功率公式没错?如果顶升这行程要求0.1秒完成,这功率还够吗?

网友(点评):
已改正。谢谢提醒!晚上脑子就不转了

网友H:
4组滚珠丝杆,烧钱

网友:
感觉这么小的顶升行程,用凸轮结构岂不是很容易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可以,就是成本不便宜啊,换成我也没有太好的想法,你这个算是不错的想法了

成本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写写,不一定对!假定你这个在同步上没问题,中间那个回转支承吧?

vmax=50/6/1000=0.0083

谢谢大佬,也感谢大家的回复!我也找到资料自己算了几遍,跟你算的是一样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还想问下,要补习这方便的知识需要看哪些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4组滚珠丝杆,烧钱

有些行业真的不缺钱,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也感谢大家的回复!我也找到资料自己算了几遍,跟你算的是一样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还想问下 ...

1.丝杆样本(例如THK),电机样本等
2.机械设计手册-带着问题去看
这套机构,我很期待最后出来的效果,毕竟丝杆误差也不说,齿轮位置精度也是有一定要求的,希望到时能开贴说一下设备运行情况,期待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明显是一个AGV的举升模组,中间位置是要装上下扫码相机或读码器的。

有道理!

网友:
商标专利18676691671欢迎咨询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
到时做好了给大家分享下它的运行情况!

网友:
以前我们用过类似的  ,不过是双丝杆的,用同步带进行连接,你这个四个丝杆有点壕啊,对角丝杆,另对角光轴可以吗

网友I:
我这边也是做AGV的,升降模组一般是3根的,楼主用4根的话是有哪个供应商作为参考么?另外动力的传输部分是齿轮机构,这个机构楼主打算怎么消除齿轮的间隙呢?这个间隙不消除的话很容易出线四根不同步的情况,也有可能噪声会很大

网友J:
这个机构是如何能做到同步升级的啊?!

网友:
原来这么复杂,我就说再高明的设计者,想设计出又简单又好用的结构,也不会是很容易实现的。

然而很多垃圾公司的老板,一直在做这种梦。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这边也是做AGV的,升降模组一般是3根的,楼主用4根的话是有哪个供应商作为参考么?另外动力的传输部分是 ...

其中一模型设计好了,太高我们只能放弃这个方案了。至于传递部分的误差我没有生产尚不明确,但我想的是通过轴承座来调整误差。你们是怎么解决误差的问题呢,还想问下大佬在哪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机构是如何能做到同步升级的啊?!

就是通过齿轮传动达到同步的哦,就是误差有点难搞!

网友:
涡轮丝杆升降机 现成的 四个联动 不香吗

网友K:
这种类似的小丝杠并联AGV顶升结构 我3年前就设计并生产了 。已经申请过专利,可以去网上搜一下,可以帮你省很多事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种类似的小丝杠并联AGV顶升结构 我3年前就设计并生产了 。已经申请过专利,可以去网上搜一下,可以帮 ...

那种方式是你想出来的吗?又是位大佬!,专利号多少我看下

网友:
一个涡轮丝杆加上导向就可以了 你这费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