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专家:Cr12MoV板料能不能做精铸?

楼主(2021-09-28):
请教专家:Cr12MoV板料能不能做精铸?铸后不做加工切削加工了,只做淬火工序。约240*80*25,大面中间有2个直径15的通孔。这个工艺可行吗?5 u- U& z- \* `& J5 \

网友:
“板料能不能做精铸”,什么意思?把板料融化的意思吗。“铸后不做加工切削加工了,只做淬火工序”,这个可以。

网友:
板料不能自行做精铸

网友:
可以设计个模具做精铸,或者让精铸厂搞几个蜡件,拿去精铸,但是要看你平面度要求 一般铸出来的板件都变形 需要校正。但是这材料十分容易裂,无论是成型,还是热处理,都容易裂 冒口需要用砂轮片慢慢割,或者去铣床加工

网友:
对机械设计一无所知。

网友:
叫大爷的一般不会问这种问题啊

网友:
这个材质好像是压力容器用的钢板。

网友(点评):
赶快撤掉!,要不人家要怀疑你是学机械的吗?

网友(点评):
12CrMoV是压力容器钢板,每次都把这两个搞混。

网友:
这个是冷做模具钢,不太适合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