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经过热处理的螺纹连接强度

楼主(2021-09-28):
比如受力比较大,10-30吨,M52以上的大螺纹
内外螺纹时,螺纹表面热处理吗?螺纹加工后直接使用,不经过热处理连接强度怎么计算?高强度紧固件基本上都是经过热处理吧?

网友A:
螺栓强度等级如8.8级、12.9级,就是热处理后的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栓强度等级如8.8级、12.9级,就是热处理后的强度。

不经过热处理的螺栓,螺纹牙的强度怎么计算呢?

网友:
按强度理论计算,

网友:
不热处理就是4.8级

网友:
|feigenhjx发表于 09-28 18:05不热处理就是4.8级
M52这么大的螺栓还没见过不热处理的,我上家公司专门做紧固件的,最大做到M80,越大的螺栓要求越高,要做机械性能测试的

楼主:
|feigenhjx发表于 09-28 18:08M52这么大的螺栓还没见过不热处理的,我上家公司专门做紧固件的,最大做到M80,越大的螺栓要求越高,要做机械性能测试的
不是螺栓,是螺纹结构,厂里加工的没有经过热处理

网友:
无所谓,能用就可以。不要教条主义

网友:
看使用在什么地方?如果对紧固没什么特别要求的话,不用热处理也可以

网友:
那我建议你该做还要做,螺栓主要是根据场合材料选对。

网友:
不管螺纹规格大还是小,螺纹连接的计算方法都是一样的,机械设计教材上螺纹连接那章有详细计算。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9-28 23:52不管螺纹规格大还是小,螺纹连接的计算方法都是一样的,机械设计教材上螺纹连接那章有详细计算。
手册里面紧固件是基于螺栓标准件,经过热处理之后的强度,没有讲不热处理怎么计算

网友B:
有几个问题要注意。
1,没有不热处理的概念,只有当前材料状态。
2,所有材料的强度等参数,都指对应的材料状态,比如40cr,国标中是指按标准中推荐的调质状态时的强度,其他状态要相应考虑变化。
3,螺纹设计当按照螺纹连接设计,和标准件没必然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几个问题要注意。
1,没有不热处理的概念,只有当前材料状态。
2,所有材料的强度等参数,都指对应的材 ...

那比如材料用的Q345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比如材料用的Q345呢?

那是正火态,直接比照标准内参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正火态,直接比照标准内参数了

我的意思你可能没有明白,我问的不是材料本身的强度;
是说螺纹牙形,受剪切以及挤压的计算,
每圈螺纹可能受力还不均匀,手册里没有找到这方面资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你可能没有明白,我问的不是材料本身的强度;
是说螺纹牙形,受剪切以及挤压的计算,
每圈螺纹 ...

哦,你是问材料的那些指标啊。抗剪强度一般手册中会给出啊,有时也按经验给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你是问材料的那些指标啊。抗剪强度一般手册中会给出啊,有时也按经验给出。

不是材料,是用该材料加工出来的螺纹牙形,配合受力计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材料,是用该材料加工出来的螺纹牙形,配合受力计算

那个手册中都有的啊。一般是按抗拉强度设计直径,如果牙数少,或重要场合,则还要校验螺纹牙的剪切强度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手册中都有的啊。一般是按抗拉强度设计直径,如果牙数少,或重要场合,则还要校验螺纹牙的剪切强度等 ...

不是螺纹标准件,螺纹连接强度查不到吧?
举个例子:Q345材料加工的M76×6内螺纹,外螺纹零件使用的材料35钢;
连接长度50时,承载力多少?
连接长度80时,承载力多少?
另外,连接范围内的螺纹牙是否先破坏?怎么计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螺纹标准件,螺纹连接强度查不到吧?
举个例子:Q345材料加工的M76×6内螺纹,外螺纹零件使用的材料3 ...

你这个50的要校核剪切和弯曲,80的不重要场合可以不要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50的要校核剪切和弯曲,80的不重要场合可以不要算

就是做不到公式呀,是重要的场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做不到公式呀,是重要的场合

哦,一般手册中有的,论坛上也常有讨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做不到公式呀,是重要的场合

http://www.cmiw.cn/thread-970903-2-1.html
可以看看以前的帖子,里面有点手抄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cmiw.cn/thread-970903-2-1.html
可以看看以前的帖子,里面有点手抄的图

多谢,我在手册里没有看见这个内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我在手册里没有看见这个内容

记得好多手册里都有,是在螺纹设计那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好多手册里都有,是在螺纹设计那章吧

我手里的手册只有这些内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里的手册只有这些内容

你的手册里估计没有。
https://www.docin.com/p-2144493122.html
就是这种计算了

楼主:
|702736发表于 09-29 16:21
你的手册里估计没有。
https://www.docin.com/p-2144493122.html
就是这种计算了

多谢,长知识了

网友:
具体的力预紧力是多少?螺纹规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