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里拉簧

楼主(2021-09-28):
如图在草图里,杆AB绕着A点旋转,运动到B'的位置,弹簧FD从竖直状态变换成斜着的状态
1.此时弹簧的两端随着AB的旋转应该有个绕F和D点的旋转吧,但实际上我有实物,我抬AB杆,根本看不到钩子绕着F转,怎么回事呢?
2.如图,随着我抬杆旋转,B点可以绕着A旋转到达图示的几个位置吗?
3.在草图里的模仿感觉跟实物有差距,能否在装配图里实现模仿呢?  尤其是弹簧怎么模仿它的变形? 让它跟实物一样随着AB的旋转而变形伸缩?

网友:
1.弹簧拉伸旋转,看不到旋转是F点被固定了吧,或者摩擦力大.
2.能不能到达看弹簧伸长量,够长就能到达.
3.不会,这种简单结构没必要吧.

网友:
1、肯定有变化,只是很小,你观测不出来。
2、可以;
3、关联设计即可模拟。

网友:
这个有些复杂啊,实际的状态不太好把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