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距离同步带输送

楼主(2021-09-28):
6条同步带 张紧后 同时输送产品做检测,同步带中心距长度3M,在速度30m/min,重复定位在±0.3  各位社友,这个同步带能达的吗?

网友:
没信心就做二次定位好了,提供信息太少了。

网友:
加传感器检测位置吧

网友:
3M长了,不做二次定位,整个位置都发生偏移了,我们做的2.5米长,都有偏移。

网友:
同步带中心距3m,距离有点大,最好咨询同步带供应商的技术支持。

网友:
这么长,定位精度±0.3mm,有点难,你要是选择进口的同步带也可以,我们进口的国外的同步带传动系统,同步带中心距5米长,定位精度加减0.5没问题,另外你用的是伺服电机吗?看着像三相电机啊

网友(点评):
显然是三相电机,伺服电机没这样的,估计是楼主临时画的示意图

网友:
我做过整条7米多的,用伺服电机,整体定位精度能达到,就是看产品,产品如果不打滑没问题。如果打滑就做二次定位。

网友(点评):
张紧怎么解决

网友(点评):
皮带都是一边固定,一边涨紧的啊?难道你没设计吗?

网友:
不敢玩,要不机械二次定位,要不电气二次定位

网友:
输送什么产品

网友:
买好的同步带,张紧和皮带托辊要调好,上伺服,重复位置精度还是可以的,注意是【重复位置精度】,就是某个点来回跑。
如果是行走精度的话,牵扯的环节较多,必须做辅助检测、定位

网友:
只要涨紧做好,这个精度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