辊筒输送

楼主(2021-09-28):
4根这样的辊筒承重2.5t,采用单链传动;蜗轮蜗杆减速机驱动。
存在问题:1、空心辊筒能否承受;
                2、单链传动是否可行;

楼主:
辊筒如上图所示

网友:
有双驱链轮 ,为啥要用单链轮,

网友A:
用软件仿真下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软件仿真下强度

拿哪个软件模拟?

网友:
链条这样用,容易出现跳此轮现象。载荷不小,受力的作用齿数少。

网友B:
用双链轮靠谱点

网友:
这种机构大部分都是空心辊,双链轮,链条一个套一个

网友C:
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中间的链轮可以说没有包角,极易跳齿,如果每个链轮上方再加个压轮,保证链条与链轮的中心距,或许可行。

双链轮传动,更可靠

网友:
感觉还是双链轮可靠,一个向下一个传递过去,这样的话,中间两个怎么保证

网友:
没出校门的设计,鉴定完毕。

网友:
链条没有包角,考虑双链或者交叉绕法

网友:
建议用双链轮辊筒,辊筒附图尺寸看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双链轮靠谱点

我也觉得是,很少单链传动。

网友:
一定要用双链轮,一定要用双链轮,一定要用双链轮,重要的话说三遍。

网友:
建议采用双链轮,我们输送2t的货物用的是12A的双链轮,滚筒总长在1600左右。楼主可以找个滚筒厂家的手册看看,上面有详细介绍。

网友:
说实话 真的懒的去计算负载 。找厂家,例如:德马滚筒,找一个类似的滚筒,打电话问客户 负载

网友:
中间两根轴随时可能停转

网友:
用双排的 是不是受力更好些呢。

两吨半 正常重量 没问题

网友:
搞链条的,双排链条,负载大

网友:
承重没问题,链条还是双排错开链比较好吧

楼主:
主要担心空心辊筒可能会断

网友:
小负荷怎干都没问题。大负荷就要考虑考虑换种型式啦

网友:
两个链轮之间还是最好加压紧轮,防止跳齿。

网友:
这种大负载的还是要多考虑一下,靠谱为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没问题。

最好不要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