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开线圆柱齿轮,基圆比齿根圆大和比齿根圆小如何画齿??

楼主(2021-09-29):
我是非标设计的塑料齿轮,模数0.8;      17齿配合78齿,因为要用3D打印出来,所以必需把齿都画出来。结果都用基圆画出来的齿配合不起来,请教下各位普通渐开线圆柱齿轮齿的画法!!

楼主:
主要是小齿轮17齿的基圆比齿根圆大;78齿基圆比齿根圆小。大小齿轮都用基圆做发生圆,结果大齿轮画出来好像不太对头。

网友A:
对于小径小于基圆直径的,必须要小径上有过渡,过渡圆弧大小可以查一下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小径小于基圆直径的,必须要小径上有过渡,过渡圆弧大小可以查一下标准

我是有过渡的,小齿轮画起来好像是很顺畅的,主要是大齿轮。方法不变,又修整了下,好像还好,没有明显干涉了,但不晓得对不对?我就是看着大小齿轮齿形好像有点不一样,大齿轮看上去线条较硬,小齿轮的齿看上去要好些。

网友:
这个如果软件能自动生成齿轮模型就方便了!

网友:
请参考。另外做手板不建议用3D打印,可以用POM直接滚齿出来

网友(2021-12-30):
caxa或者aotocad都可以画齿轮,你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