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2021-09-29):
蓝色标记的位置

网友A:
看尺寸吧,没过中轴的话,盘铣刀就可以,过了就cnc跑。

网友:
二楼正解,盘铣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尺寸吧,没过中轴的话,盘铣刀就可以,过了就cnc跑。

如果是这样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的呢

竖着的半孔直接钻就行,要配工装。横着的没看出来具体形状,盘铣刀问题不大,特殊形状可以自制铣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竖着的半孔直接钻就行,要配工装。横着的没看出来具体形状,盘铣刀问题不大,特殊形状可以自制铣刀。

横着的半径比圆孔要大,盘铣刀怎么进去

网友:
镗刀啊,铜公啊。。。。。想办法总还是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横着的半径比圆孔要大,盘铣刀怎么进去

没有尺寸和具体的形状,只能盲猜,用镗刀。

网友:
圆盘铣刀加工

网友:
圆盘铣刀加工出来

网友:
楼主学过刀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