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和轴承 磨损厉害怎么解决

楼主(2021-09-29):
高速旋转 24小时不停工,基本不到1星期 不是轴坏就是轴承坏,无解

网友A:
轴坏,只能说明轴和轴承的间隙太大了,你试试过盈压进轴承,轴绝对磨不了
轴承坏,只能说明轴承型号没选对,选合适型号就可以了

网友B:
其他信息不全,感觉这结构不合理

网友:
轴和轴承哪个地方坏了?出现损坏的状态分别是什么?把上面的图给个剖切图,看看内部结构。

网友:
氮化硼轴承,航空轴承,就是成本问题

网友C:
这看起来像个辊子还是什么玩意儿的,受力点远离轴承,形成杠杆,轴承受力过大。建议把最右边的轴承去掉,装在最左边试试看,当然,要考虑这个结构是否符合你现场使用的要求,万一左边要套什么东西之类的,那么就没法弄了。要么加大轴承的尺寸以及选择不同参数的轴承。

之前就职的公司使用的压铸机,22kw的电动机,每天运行22个小时以上,已经运行五年了,轴承还没坏。

网友:
坏的轴承可以寄给轴承厂家分析下,当然随便买来的另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看起来像个辊子还是什么玩意儿的,受力点远离轴承,形成杠杆,轴承受力过大。建议把最右边的轴承去掉,装 ...

应该就是受力的问题,左边还有橡皮筋往里拉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信息不全,感觉这结构不合理

是不合理,左边那块还受力往里拉,没想到轴承这么不经用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坏,只能说明轴和轴承的间隙太大了,你试试过盈压进轴承,轴绝对磨不了
轴承坏,只能说明轴承型号没选对 ...

配合的精度上不去了,这个东西加工的很毛糙

网友:
给我感觉是同心度不好,憋住了。把一个孔扩大,轴承外圈加一层氟胶,电动工具行业就是这样做解决的,也是转速很高的

网友:
考虑是轴向力还是径向力,如果是复合力量的话,你得加个平面轴承承受轴向力,这个也简单,分析下受力就完事了。

网友:
高速是多少转/分钟?
24小时不停机是不是一旦转动就用到报废为止?

网友:
两个轴承座换成调心带座轴承

网友:
悬臂梁式受力的话,轴承受力成杠杆放大效应,查查参数,计算下受力,看和轴承承受能力符不符合。

网友:
二十四小时高速运转有没有考虑润滑问题,你这个高速到底是怎么个速度,润滑也很关键

网友:
这个结构有问题吧,单侧受力大了,轴承就极易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