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台阶结构不方便加工螺纹孔,怎么改进?

楼主(2021-09-29):
如图:台阶高30,需要加工M8螺纹孔,怎么改进?
这个结构貌似无法加工,空间太小,机床夹头进不去吧?

网友A:
这个肯定没法加工呀,结构允许用轴用卡圈,或轴上车螺纹

网友B:
看不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没法加工呀,结构允许用轴用卡圈,或轴上车螺纹

这个不是轴,是矩形板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图

这看得懂吗?

网友(点评):
或许可以从外侧打

网友:
1、外侧打通孔。
2、改为组焊的结构,焊前加工螺孔
3、改为装配的结构。

最好改改结构,别这么设计,少在结构件上做内螺纹。

网友C:
通孔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孔就行了

即便是有通孔,攻丝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点评):
想多一点,无用处通大孔,台阶状。

网友D:
300尺寸方向上右侧那段多长啊?

网友E:
立面做槽嵌入活块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立面做槽嵌入活块螺母

能不能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0尺寸方向上右侧那段多长啊?

右端184长度,造型这样的:

网友:
你把要加工螺纹的地方,切一块出来打孔,再固定去原来位置

网友:
做成转接的板锁上去

楼主:
|制造商发表于 09-29 16:05

谢谢,热情帮忙,现在我把螺纹孔放在台阶前面的底面了

楼主:
|oh小二发表于 09-29 16:51你把要加工螺纹的地方,切一块出来打孔,再固定去原来位置
也是个思路,谢谢

楼主:
|bczh发表于 09-29 17:24做成转接的板锁上去
能不能搞一个造型看看

网友:
做个t型滑块,带螺纹那种试试

网友:
不行把上面这块给它劈开,另外拿定位销和螺丝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