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轴力连杆的疲劳强度计算问题

楼主(2021-09-29):
比如:一根拉杆,使用10年,疲劳强度怎么计算?
手册里没有找到关于受轴力作用的疲劳强度计算,只看见轴的疲劳强度,
轴一般受弯曲、扭转的,而我说的这个结构是拉杆结构,没有弯矩,只有轴力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主要考虑连接处的疲劳强度吧,这个地方才是最先损坏的

楼主:
|此无常发表于 09-29 14:36这种情况应该主要考虑连接处的疲劳强度吧,这个地方才是最先损坏的
说得对,比如螺纹连接的疲劳强度怎么算?

网友:
有没有考虑应力集中点,尖角的位置是很容易开裂的!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0-01 15:37有没有考虑应力集中点,尖角的位置是很容易开裂的!
主要是没有找到这方面规定

网友(2022-03-24):
我的理解是一般材料都是有个等寿命疲劳曲线的,你按10年会交变应力次数算出来危险截面最大应力满足材料寿命疲劳曲线的最小允许值,应该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