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楼主(2021-09-29):
情况是,要想一个电机驱动四个链轮(相同大小),链轮水平,链条水平放置,运动方向(顺时针和逆时针都有需要)。
如图所示:
图一:A是链轮,位置固定,B是张紧轮。
图二:考虑链条受重力扭曲,预防链条脱齿或者跳齿,网上找了一种聚乙烯链条导轨槽托住链条,
放置在AB之间悬空的位置。

这是目前我自己关于这个情况的解决思路。请问懂行的大神,这样可以么,或者需要注意什么,或者有更好的办法么?
之前想用钢丝同步带,但是拉力太小了,才几千牛,我这个工况需要的扭矩需要210牛米左右,换算到带轮上拉力不够。(因为空间限制,链轮也就100-150mm之间)

网友A:
百度:环形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环形导轨

有几个疑问,请教下,环形导轨没看到怎么张紧的,环形导轨成本是不是有点高啊,导轨上的座对我来说没用,不需要运送东西,就是为了传动扭矩给四个轴(同步)。

网友B:
你查一下动力滚筒输送机,有链条驱动的,一个滚筒上有两个链轮,那样可以让所有滚筒都跟着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查一下动力滚筒输送机,有链条驱动的,一个滚筒上有两个链轮,那样可以让所有滚筒都跟着旋转

好的,我查一下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几个疑问,请教下,环形导轨没看到怎么张紧的,环形导轨成本是不是有点高啊,导轨上的座对我来说没用, ...

张紧的话,主从做可调保证,不需要导轨就去掉好了,链条聚乙烯的衬条是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张紧的话,主从做可调保证,不需要导轨就去掉好了,链条聚乙烯的衬条是要的

哦哦,主从轮是固定死了,是不是张紧的话还得我图示AB的那种样子。聚乙烯衬条是我找到的图示绿色那种么,之前没用过。

网友C:
一个张紧轮足够用了。个人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张紧轮足够用了。个人意见。

主要是双向传动,查了下,双向传动,两侧都需要张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双向传动,查了下,双向传动,两侧都需要张紧。

自动张紧式的(张紧轮靠弹力压在被张紧物体上),需要区分主从动边,张紧轮布置在从动边上(受力相对小)。你这个双向传动,自动式张紧轮估计是不合适的,权当堕轮使用。还是那个观点,一个足够了。

网友(点评):
因为以前出现过,链条垂直于地面布置的,也是双向传动,张紧一侧会跳齿。所以不敢冒险,你那边这种水平放置的,双向传动,一个张紧轮有成功案例么?

网友:
没看懂,看看大家的解答

网友:
可以的,如果链条拉不住,可以增加这种尼龙导向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