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零件一体设计和分体设计的优劣

楼主(2021-09-29):
就是我在外面看别人的设备的时候总是会看到一些零件是一体化设计的,如图所示那种U型的或者L型的,材料是铝的,看结构也没什么精度要求,也不是承重结构。但是我们这边设计的时候总是要求这种结构分成三块用螺丝来组装,说是成本更低一些。
所以我想请教下,这种L型或者U型等零件,一体设计和分体设计到底有什么优劣?为什么有些人喜欢用一体的有些人喜欢用分体的。以如图结构为例吧,尺寸大约是高度200mm,宽度厚度都是40mm左右的样子。

网友A:
分体的成本低些吧

网友B:
我认为就尺寸精度、形位精度而言,机加工能做到想要的结果,装配则不一定能做到,这就是区别

网友C:
没啥精度要求的可以分体,你一个大铝块铣成L形,成本太高。而几个铝板切割下钻个孔,成本低好多

网友D:
一体式的走刀俩小时,切削量大加工时间长,还浪费材料,分体式对材料的尺寸要求很低,且工时少;但是分体式加工加装配的误差要比一体式的大很多,毕竟多走了很多步骤

网友:
根据结构件的大小评估一下 有的件不大 拆成两个反倒是麻烦 加工装夹两次 有的还不如一次做出来省事呢  大件的话考虑拆分 会省成本

网友E:
我是设计,对于没有要求的,比如L型固定,为了便于设计,我都是设计成一体的,出图时,我会标注,可分体加工。价格,那是采购的事儿,反正 我标注了分体。供应商发过来的啥样的都有,有分体的,有一体的。至于加工师傅怎么考虑的,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点评):
对,就是这个逻辑;在对性能没有影响时给加工厂一个选择余地,是一个不错的做法!

网友(点评):
但是你这个设备就不具备唯一性。

网友(点评):
@轻舟小卒 设备使用功能达到就可以了, 没必要追求“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体式的走刀俩小时,切削量大加工时间长,还浪费材料,分体式对材料的尺寸要求很低,且工时少;但是分体式 ...

收到,谢谢。精度不高的话那就是小零件做成一体的还方便些,大的最好拆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设计,对于没有要求的,比如L型固定,为了便于设计,我都是设计成一体的,出图时,我会标注,可分体加 ...

你们还能这么设计啊,那真是省事儿了不少啊,我都是拆开分别出好图的,很浪费时间。

网友:
如果主要成本在材料上,那就做成分体的控制成本,如果主要成本在加工上可以忽略材料,那就用整体的,是在不行还可以拼焊后再加工,主要还是看成本核算。

网友(点评):
一般大尺寸零件不赞成整体,除非特别需要,拼焊后加工是最佳选择——即节省了材料又减少了加工。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们还能这么设计啊,那真是省事儿了不少啊,我都是拆开分别出好图的,很浪费时间。

是的,就是太费时间了才这么设计的,很多L型的连接件,拆开每个都要打孔,打螺纹,还要看打的对不对,麻烦,直接出图分体加工,让加工商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就是太费时间了才这么设计的,很多L型的连接件,拆开每个都要打孔,打螺纹,还要看打的对不对,麻 ...

实名制羡慕啊,你这设计太爽了

网友:
原来还有这样的道理在,佩服啊

网友:
倾向于一体的,设计方便,利于减少零部件数量,以及利于标准化管理

网友(点评):
量大了肯定是一体式的便宜,开模直接压铸出来,不用加工那么多刀。但量少了还是分体式的便宜

网友(点评):
量少应该也是一体设计更省,线切割几乎没有多少成本,而多的那么一块料还可以回收,但是前提是要设备

网友:
加工成本高,费时费力!

网友F:
      这个要看量,量大的要计算成本,还有考虑质量因素。整体结构取决于具体的材料利用率,分体结构要考虑修改后的复杂程度以及增加部分带来的成本上升是否能抵消整体结构中材料去除的部分。分体结构因为结构较整体结构复杂,还会有增加故障率的风险。
     小批量的生产建议整体式,不差这点成本,质量稳定性好。大批量的生产就要根据具体结构计算成本是否合算了。

      另外大多数看一眼就能说出分体好或整体好的,基本都是为了表现自己的眼光独特,尤其是某些小领导。不在别人的图上改点啥就难受。好像就体现不出他的水平。

网友:
小零件无所谓,大零件没特殊要求当然是拆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要看量,量大的要计算成本,还有考虑质量因素。整体结构取决于具体的材料利用率,分体结构要考虑 ...

原来如此,其实我做的设备多数都是量不大而且结构都比较小。这么看来那还是用一体结构好啊。我个人是感觉一体结构我设计出图比较快,装配人员也会省很多时间装配。如果考虑到这两方面的因素的话,感觉还是一体结构要便宜一些。

网友(点评):
关键是合不合格,在我们公司加工保证不了,你分开的,误差更大,加工跟车间会直接说,你分开设计,本来就这样,要一体才合理,然后背锅、、、、、

网友(点评):
搞设计,从来不考虑成本,怎么简单怎么来,搞非标,省那么点成本一点意义都没有,机加件才值几毛钱。标准件成本占整机成本70-80%,随便换个品牌,换个型号,够买好几套机加件了

网友:
不管你怎样设计,出的产品,达到目的,维修方便,价格便宜, 你就是ONE!

网友G:
如果做成分开的,就必须加销钉,我强迫症很严重
不然我怎么看它都会被拉歪,哈哈!
一路搞下来还不如做成一体的便宜!

网友:
家里有大块猪肉,你想吃炖肉就吃炖肉,想包饺子就包饺子,如果家里只有肉馅你还要吃炖肉那不是制造矛盾么

网友(点评):
哈哈!好厨子就是能做出好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做成分开的,就必须加销钉,我强迫症很严重
不然我怎么看它都会被拉歪,哈哈!
一路搞下来还不如做成 ...

哈,我们倒是很少加销钉,主要是负载不大,一般只有几百克。

网友:
分体式结构,更方便后续的维修与保养。如果工件磨损或损坏了,那么分体式的工件,成本就低。如果是一个整体式的工件,一旦有问题,材料+加工的成本就高出许多。各有各的优势

网友(点评):
反了吧 过了售后 整体的配件 利润高啊

网友(点评):
整体的出了问题,可以按分体的修啊!成本怎么会高呢?

网友:
有平行度、垂直度公差要求的,分体的不好保证了,但分体的要偏移很多。有的U型槽结构,可以盘铣刀一刀完成,这个平行度,用分体的很难达到。

网友:
整体相比分体材料明显浪费,材料大的话可能需要重新购买,分体相对来说,加工方便,可以就地取材,尺寸合适可以采用废料,节约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啥精度要求的可以分体,你一个大铝块铣成L形,成本太高。而几个铝板切割下钻个孔,成本低好多

正解!

网友:
拼焊,后加工,成本低,同整体的没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体的成本低些吧

分体的成本也不低,类似图片的连接板分体要弄成两块,钻孔攻丝,人工成本要比那么一块铝板高多了,但如果分体线切割就很便捷,而切下的材料也能回收实际材料成本会更少

网友:
如果能有系列产品,尺寸大小不同,套料最好

网友:
和楼上一样,原来也有这种,做工艺的非要让我拆开的,后来直接弄一条线然后标注可以分体加工,分体位置按图所示

网友:
一体的可以有更好的精度,成本也高,分体的成本低,如果提高精度要配合销钉,而且分体的方便位置调整,不过跟工件的尺寸功能也有关,不好统一而论。

网友:
1体的精度和刚性更好,L形的一体并不浪费材料,U形的铝料无法线割才浪费材料;但是U形的加工工时会增加;L形的用锯床下料成本不会比你拼起来贵。

网友:
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分体,这样材料和加工时间都会少一些!

网友:
不讲究精度要求的,能用钣金加工就钣金,激光折弯,什么形状秒分钟搞定,我第一选择分体,可以采用定位安装基准面,定位销的方式去螺丝锁付,纯L型浪费机加工时间,不顾及成本的零部件不是好的设计

网友(点评):
刚好跟你相反,你是老板的话,你说得有道理,如果是设计,算了吧 东西好用,装配少干活,精度达标才是你考虑的事,为了省成本,增加工人工作量,精度管控不了,都是你的锅

网友(点评):
所以你要考虑两者结合,前提各个方面综合考虑

网友:
除非大件,平时非标设计100左右的尺寸  还是整体加工便宜些,直接线割,铣2刀完事

网友:
整体精度要求高的就整体加工,否则分体成本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设计,对于没有要求的,比如L型固定,为了便于设计,我都是设计成一体的,出图时,我会标注,可分体加 ...

这样是没错,但外包商有时会按照一体式的收费,分体式加工,就很真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就尺寸精度、形位精度而言,机加工能做到想要的结果,装配则不一定能做到,这就是区别

这个可以粗加工组装再精加工来解决吧

网友:
有时候也得看零件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像我这边有好多U型零件都是在设备外面可以看到的,对设备外观有要求的话,就得做成一体式的,比分体的好看一些

网友:
一般做分体,省钱,但是我小东西有时做一体的,螺纹小担心强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