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中压活塞式压缩机材质及表面处理请教

楼主(2021-09-29):
下图为中压活塞环,表面光滑,类似陶瓷表面,硬度极高,壁纸刀破坏无划痕,我拿错破坏了涂层表面,已确认材质为铝合金的一种,请教各位前辈及同行,有接触过类类似工艺的请多指教,谢谢大家!:

网友:
铝合金表面硬质阳极氧化处理, 处理后就是这个颜色。

网友(点评):
谢谢,祝您国庆假期愉快!

楼主:
谢谢,祝您国庆假期愉快

网友:
有可能是陶瓷漆?

网友:
有可能是微弧氧化

网友:
涂层是陶瓷吧?以前单位活塞杆用7075铝合金。

网友A:
Al2O3保护薄

网友:
活塞环?看起来象气缸。

网友B:
可能是Al₂O₃,这货主要有三种晶型α-Al₂O₃、β-Al₂O₃、γ-Al₂O₃,其中α-Al₂O₃的硬度最高,莫氏硬度8.8,自然状态下的α-Al₂O₃俗称刚玉,是砂轮中的常见磨料之一。而裁纸刀的莫氏硬度一般在7左右,不能留下痕迹是正常的。

网友(点评):
知识丰富

网友:
记录一下,硬质表面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2O3保护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Al₂O₃,这货主要有三种晶型α-Al₂O₃、β-Al₂O₃、γ-Al₂O ...

谢谢大佬详解!

网友:
陶瓷漆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

网友:
硬质阳极氧化。

网友:
应该是表面做硬质氧化

网友:
和工作强度有关,强度大可适当选含Si量高的原材料,如ZL109,表面可以镀陶,也可以镀硬铬,增加耐磨性

网友:
氧化铝陶瓷涂层

网友:
如果是灰黑色带点黄一般就是硬质阳极氧化

楼主:
相当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