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切削水平怎么样

楼主(2021-09-29):
相同的零部件,材料有一点点差异就这样了。。。
一个白班

网友:
我看不懂,但是感觉很震撼

网友:
所以,切削参数是根据材料的硬度来调整的,国产有些假冒材料都不知道掺了些什么,反正是硬度达到了,加工性能就不管了

网友A:
图片呢?材料的软硬加工,和转速,进给量的配合才行!并不是楼主加工一成不变,这种事情见得太多了,一筐的45钢正村煅打件,放在筐子中间的就是软那么一点,边上的,就要硬些!。。。。。。。。。。。。。不要大惊小怪的!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中间软边上硬呢

网友(点评):
中间的都被挤成啥样了,还哪有硬的底气O(∩_∩)O

网友:
没看到工件,只看到一堆壮观的铁屑

网友:
高速,小切削量,料稍硬就这样,一干一个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呢?材料的软硬加工,和转速,进给量的配合才行!并不是楼主加工一成不变,这种事情见得太多了,一筐的4 ...

边上凉快

网友:
这个铁削搞得这个零件好古老的感觉,挺有艺术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