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流量较小的情况下如何实现1进16出各通道流量均匀

楼主(2021-09-29):
如题,求大神指导

网友A:
从一根总管出来,分六个支路,总管到各支路的距离等长。管径,流速一样,流出的流量也想等。

《化工原理》上有这个计算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一根总管出来,分六个支路,总管到各支路的距离等长。管径,流速一样,流出的流量也想等。

《化工原理 ...

谢谢指教,总管流量较小,各支管流速不好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总管流量较小,各支管流速不好控制

各支管等径,先根据压力把流体流速定下来,看公式d=0.0188*(Q/v)^0.5,等径,流量一样,流速不就也相等了。

网友:
如果16个分管进入的容器或者管道压力不同,流量或者流速均匀(相等)是做不到的
除非每个支路加流速或者流量传感器,增加电磁阀,增加闭环反馈控制器——一般情况不会这么做

网友:
这个描述,符合干法纺丝环吹风的特征。
环吹风还有更高的要求,湍流尽量小。

网友B:
1出16,具体应用是风刀?色选?喷嘴?如果是主气路进气,然后再分16路,参考楼上所说:保证总管到各支路的距离等长,管径、流速一样。

但如果无法保证的话,比如风刀或色选,则需要根据进气管径、压力、出气口径(或面积)计算。实际应用见下图:

网友:
感觉你这个进气压力足够大就问题不大。

网友:
用在什么工况条件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出16,具体应用是风刀?色选?喷嘴?如果是主气路进气,然后再分16路,参考楼上所说:保证总管到各支路的 ...

大侠,你好。没做过类似的设计,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
在做到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最好前端加一个缓冲罐,确保16路初始压力是一样的

网友:
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加缓冲罐是最稳妥的办法

网友:
每个支管加流量计,加阀调节

网友:
这个主风管道一定要流量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