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转草图

楼主(2021-09-30):
cad转SW草图,Cad里面的螺纹线 沉头孔怎么办? 转到SW里面以后怎么直接生成螺纹和沉头孔  CAd图纸画的很标准的  怎么样尽可能的方便Sw建三维模型?

网友:
很标准是有多标准啊

网友:
SW很多标准件的啊

网友:
solidworks里建模的每一个特征都有其相应的草图,如果你从CAD里草图转到solidworks里,涉及几个特征,solidworks有可能会报错。比如螺纹孔和沉头孔是两个特征。

要么,你从CAD里转过去之后,还要修改成solidworks能识别的草图,比如,螺纹孔和沉头孔可以旋转形成特征的中心线。

网友:
你的意思是直接辅助粘贴过去吗   螺纹线沉头孔都在的啊

网友:
能复制粘贴的 就粘贴 再生成实体吧。孔重新打吧。

好像有一种从天而降的 画法 是用AutoCAD 二维 直接转为三维(在AutoCAD 3d环境下)

网友:
导出CAD时,图层关系设置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