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在木头上钻孔的受力怎么计算

楼主(2021-09-30):
请教各位前辈,我有一个水平放置的机构,想在木头上钻20mm直径,200深度的孔,不知道该如何计算推动钻台的力度啊,进给速度目前还没想好,但是希望越快越好。钻头的转速大概在2800转每分钟。

网友A:
木头不一样,推力就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头不一样,推力就不一样吧?

是啊,对木头没研究,就按照普通木头算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对木头没研究,就按照普通木头算吧。

铁咋算,木头就咋算啊,公式一样的,你按切削铁的算功率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咋算,木头就咋算啊,公式一样的,你按切削铁的算功率呗

铁是用软件算的

网友:
百度搜,这公式都是公开的了

网友:
2800太快了,摩擦力太大——钻头会非常热;,木头会被烧焦;

转速要降下来,进给不要太大也不能太小,进给过程要增加几次排屑;
因为是边进给边切削所以刀架进给力也不大,可以说很小;
进给力要算的话跟木头硬度及进给量点儿有关,但关系不大:

参考车床铣床的手摇进给机构,是不是很轻松!

网友:
速度这么快的钻头,木头碎削极易燃烧,又没法用液体冷却,你打算怎么办?

网友:
木材钻孔几百转的转速就够了,转速太高,钻头发热厉害,排屑不畅,深孔容易断钻头。

网友:
深度200的钻头确实比较长,还好直径也不是很细,可以一边打孔一边排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