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线细线的问题

楼主(2021-09-30):
如图是,基本尺寸25,但公差不同,界线是粗线还是细线

网友A:
粗的吧
上学的时候,画过这种,忘记是粗还是细的了

网友(点评):
粗实线,车间当成是阶梯轴了,你知不知道粗实线在制图中的意义

楼主:
有相关制图标准规定吗?哪本书能找到

网友:
咱社区原来有个帖子“”一根轴上,基本尺寸不变,在不同的部位标注不同的公差怎么表示“”,你搜一下。不管对不对我们用细实线,再与车间交代一下。

网友:
我们遇到这种是标粗线

网友:
我们这边普遍是按照粗线去标的,因为按照公差的不同实际上已经有台阶了,台阶都是用粗实线来表示的。不过我没查到国标,这里应该是加工人员能看懂就行了吧。

网友:
我们这里有直接不划线的,但会标一个范围尺寸,然后标两个直径,其中一个说明所指定的范围。

网友:
这图就像我画的

网友:
尺寸线和尺寸界线都是0.15或者0.18的细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粗的吧
上学的时候,画过这种,忘记是粗还是细的了

轮廓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相关制图标准规定吗?哪本书能找到

机械制图

网友:
为了回答你,我特地去翻了《机械制图简明手册》,答案是:细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