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非标小齿轮的参数能算吗?感觉很别扭

楼主(2021-09-30):
用在锁内部的一个传动齿轮,但是设计的有问题,齿根会不会很容易断?摩擦会不会很大导致运转不流畅?麻烦各位大佬看下最好怎么优化

网友:
你模数对了,怎么会断齿呢?

网友:
模数再选小点啊

网友:
内孔和齿根间的壁太薄了,有标准的,好像是3.5还是5倍的模数

网友:
你这是渐开线的齿形吗?

网友:
首先标准压力角的齿轮齿条传动齿条牙型是直线,设计参数不对发生了根切现象,变一下位,齿根加厚。这个件冲压的多,模数不宜太小。这东西通常只计算运动不计算强度。

楼主:
|待业青年发表于 09-30 17:15你这是渐开线的齿形吗?
我感觉不是,不是自己画的,老外给的图纸,模数我都计算不出来,羞愧羞愧

楼主:
|17567410发表于 09-30 18:23 本帖最后由 17567410 于 2021-9-30 18:29 编辑

首先标准压力角的齿轮齿条传动齿条牙型是直线,设计参数不对发生了根切现象,变一下位,齿根加厚。这个件冲压的多,模数不宜太小。这东西通常只计算运动不计算强度。
谢谢大佬指点,那就是说这个齿轮和齿条应该重新设计过咯

网友:
这样看绝对的非渐开线齿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指点,那就是说这个齿轮和齿条应该重新设计过咯

这个要算危险截面应当是1.4X15.4这个截面的剪切或弯矩,但实际另外一个件齿条没有15.4那么宽,所以危险点还是在齿条上。总的这类不需要作强度验算。按齿条齿面的挤压破坏验算(按键槽接触应力类型)?生产上的算是没有必要的按图加工。

网友B:
尖角位置改R角,能大大降低齿传动的应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算危险截面应当是1.4X15.4这个截面的剪切或弯矩,但实际另外一个件齿条没有15.4那么宽,所以危险点 ...

这个齿轮是用在欧标锁体里的,最好是能承受60N·m的力矩;现在打算用粉末冶金做这个零件,做出来尺寸应该基本没有太大偏差,所以只是凭感觉锁体用久了寿命不长,有风险会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尖角位置改R角,能大大降低齿传动的应力!

这个理解,就是在考虑是整个改还是就单纯齿根底部改

网友:
60N.m
感觉有点大

网友C:
齿轮才10个齿,会跟切。如果在里面的尺寸设计不能变更的情况下(比如中心距),只能采取高变位了(即齿轮采取正变位,尽可能减少跟切,增加齿轮的强度;齿条采取负变位,齿条的强度会有所降低)。齿轮用普通铁基粉末冶金制作后热处理,硬度应该可以达到HRC40多度。

网友D:
楼主是锁行业的大佬吗?

网友:
这个齿形蛮稀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锁行业的大佬吗?

不是,萌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齿轮才10个齿,会跟切。如果在里面的尺寸设计不能变更的情况下(比如中心距),只能采取高变位了(即齿轮采 ...

嗯,谢谢指点!

网友:
60N·m?搞错了吧

网友:
变个位吧,小于17齿了,啮合中心距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