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向轴二次加工

楼主(2021-09-30):
进口的管型导向轴(表面硬度hrc60),外径12mm,通孔内径5mm,长226mm, 轴端怎么加工成图纸的尺寸呢???如果用EDM,加工费是不是很贵?

网友:
配做一个零件 跟修改这个轴  哪个容易一些?

网友A:
芯部硬度多少?

网友B:
硬度一致都是60度的话,还是采用电火花加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部硬度多少?

淬火硬层挺厚的,不小于0.8mm(hrc60),往里没数据,国外厂家也不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度一致都是60度的话,还是采用电火花加工吧

轴端回火,再加工可行吗?

网友:
这个费用是不会便宜的!

网友(2023-03-16):
是的,价格会很贵,如果不影响设计的话,建议内径修改为6,这样会节约很多成本

网友:
陶瓷刀片或立方氮化硼,少切削量,慢转速

网友:
直接上图纸吧,感觉少了好些信息。

网友:
应该仅仅是表面硬度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