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自定义属性设置

楼主(2021-09-30):
目前遇到一个工程图自定义属性设置的问题,详见图示,其显示和链接的方法一直没有调出来,望高手指点

网友:
零件属性——配置特定  这栏看看型号有没有被定义了
这栏的定义数值会覆盖“自定义”的。

网友:
这是什么软件?SW?

网友:
SolidWorks 零件和工程图的属性链接关系 详细说明解释
http://www.cmiw.cn/thread-1034041-1-1.html

希望有帮助。

网友(2023-06-08):
这个需要公式来计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