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个位大佬

楼主(2021-10-01):
想请问下我画的图2 3D草图怎么变成图1视频里的样子呢 我看他是凹凸拉伸 百度了好多 试了好多遍都无法达到他这种效果 都没办法转换成实体。。。想请问下有群之类的吗  百度也不知道该具体百度哪些关键词 老是得到错误的答案 然后一直循环错误下去

网友A:
这个用左前的面做轮廓草图,直接拉伸距离不行吗?

网友B:
直接草图绘制,不用3D草图

网友C:
这个钣金为啥要用3D草图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钣金为啥要用3D草图画

 我看视频用的3D画图啊 有啥更简单的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草图绘制,不用3D草图

草图画出来是2D的啊… 那不是要一条一条的边线法兰的加… 感觉倒推容易些 看教程就是倒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左前的面做轮廓草图,直接拉伸距离不行吗?

我了个去 原来他是一个面拉伸的啊  我还以为这是3D草图转的呢 大神 谢谢你了!!祝你国庆快乐多生贵子

网友:
以上大佬都是“个位”的吗?没有“十位”、“百位”的?

网友:
用钣金模块画实体确实不合适,最好在建模里面草绘拉伸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