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公司的气管与接头选用标准

楼主(2021-10-01):
   最近咱们开的设备和工装多了,经常会遇到一副工装完成80%的时候,没办法再接着干!原因就是要不是气管没了,就是气管接头不够了!这里面存在现场制造部和设计人员没有沟通清楚的问题,没有明确哪些是现场制造部门该配备的?哪些是随着项目,由设计人员该下单采购的?经常会遇到设计人员觉得这些制造部门该自己备的,而制造部门又觉得这个项目的气动附件太多,我现场没法全部备,该由设计人员下单!项目开发前,大家又没有当面讲清楚,导致事情干到一半干不下去了!

为此,我们跟现场探讨,制定了一个气管与接头的选用标准:
现规定对气管与接头做如下标准,请各位设计人员按规定执行。
1.焊接工装阻燃气管只选用直径8mm;
2.专用机气管只选用直径6mm和8mm;

A:下表是现场备的气管与接头清单:

B:下表是常用接头型号,供设计参考:

   通过以上明确了阻燃气管、PU气管和三通接头这些事由现场制造部请购;与气缸上面连接的螺纹接头和调试接头有设计人员下单请购,这些也确实该设计人员请购,因为一副工装上面用了多少气缸,用了哪些类型的气缸,只有设计人员才清楚!
但其实标准制定也会有一些问题,现场备的阻燃气管和PU气管也就一卷,工装多起来是完全不够用的!但现场也不想备多,一是部门成本增加,二是现场不好管理;制造部领导的意思是,气管也尽量让设计人员按项目下单!

   哎,其实扯来扯去都是途自家方便!制定的标准也不一定管事!

网友:
物料BOM和图纸没有真正完成吧,如果从流体源头到终点的管路做好布管,一般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接头的标准很多,在网上能查到。

网友A:
在我们这,这是设计的问题,设计要给出布管图,管规格,接头规格,数量的。

网友:
设计出详细物料清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我们这,这是设计的问题,设计要给出布管图,管规格,接头规格,数量的。

这么说没错,设计把该用的都给出来,买不买是生产部门的事情,但不给就是设计的问题了。

网友:
这是设计的问题,设计要给出布管图,管规格,接头规格,数量的

网友:
设计要给出气路原理图、布管图,管规格,接头规格,数量的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0-01 17:13 本帖最后由 晓昀 于 2021-10-1 23:21 编辑

物料BOM和图纸没有真正完成吧,如果从流体源头到终点的管路做好布管,一般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接头的标准很多,在网上能查到。

是的,前辈说的在理,但现在设计任务重,大多数设计人员没办来的及做管路数模的设计。。

楼主:
|sgxap666发表于 10-02 03:19在我们这,这是设计的问题,设计要给出布管图,管规格,接头规格,数量的。
布局图也要出吗?什么样的?CAD还是数模?

网友(点评):
就用CAD画一个大概的布置图,多长的管负责联接哪些部件,用到哪些接头之类。保证安装人员不会用错管和接头呀。

楼主:
|menglingtao发表于 10-02 03:56设计出详细物料清单。
整卷的气管也出吗?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10-02 09:55
这么说没错,设计把该用的都给出来,买不买是生产部门的事情,但不给就是设计的问题了。

我们现场就是不想买啊,设计如果出了清单就是自己采购的!

楼主:
|gfzms2590发表于 10-02 10:03这是设计的问题,设计要给出布管图,管规格,接头规格,数量的
看来大家都是这样啊,我们这边设计需要提高了,这块管路之前一直做的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卷的气管也出吗?

我们是这样的,风缸和阀三维图上有数模及位置,管路用线表达同时带出规格长度。如果设计时间紧,三维图上示意风缸,出CAD气动原理标出接头规格数量,气管给规格估算总长。买多买少,备不备货制造管了。

网友:
我们气管是一次买很多卷,不会出现不够用的情况。接头我们是机械设计会全部给出明细表,也不会出现不够的情况。

网友:
设计给气路原理图,阀和各类接头数量,以及大概的气管长度 实际用多少由生产部门处理

网友(2024-04-27):
设计周期短,现场正常要有库存,设计周期长的,设计应给采购清单

网友:
设计出来挨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