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快捷键

楼主(2021-10-02):
这个可能和个人习惯有关,不知道大家都常用哪些快捷键,
既然是快捷键,数量一定不能太多,不然操作者记不住,但是使用频率一定要高,不然一周用一次也会忘记哦

网友:
仅用到shit+左右键,90度旋转;ctrl+左右,上下件,左右上下平移。其他快捷键没用过。

solidworks快件键感觉还没有用命令控制快。

网友(点评):
2010版之后给你们开发鼠标笔势,快捷工具栏,导航工具栏,那不比什么命令控制更快

网友A:
Q,经常要量两个面或点之间的距离

网友B:
用快捷键 AutoCAD 才是鼻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快捷键 AutoCAD 才是鼻祖

AUTOCAD用快捷键,绘图效率很明显,快捷键值得记忆。

网友:
纯鼠标党,最多保存的时候按一下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Q,经常要量两个面或点之间的距离

我也是Q,我还有配合啥的,全是自己设置的

网友:
个人习惯差异,用习惯了就好!

网友:
我是正经的鼠标党,从不用键盘快捷键。

网友:
鼠标笔势,键盘就用到保存、退出、后退、刷新

网友:
AUTOCAD用快捷键,绘图效率很明显,快捷键值得记忆。

网友:
我都是自己设置  频繁使用的就5个   常用的9个

网友:
测量用一个,自带的S键快捷方式,还有鼠标笔势

网友:
我比较小白,原来cad用的多
根据cad的习惯设置的sw的快捷键
c圆,l直线,ctrl+l中心线,d标注,crtr+d测量,r中心矩形,e实体拉伸,ctrl+e,拉伸切除。
前面大神说的鼠标笔势看来要摸索一下了,感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