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计算管路流量损失?

楼主(2021-10-02):
用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计算依据等?
就是现在有一个管线,有图纸,知道总长和哪里有拐弯,也知道高差。已知目标点的需求流量,现在想计算管径

网友A:
你看看《化工原理》或者《化工工艺设计手册》,里面有关于物料衡算和能量守恒的计算。
你描述的问题不够确切。请把问题描述清楚。

什么流体?你想计算流量损失,流体在系统里有物质的分离或者化学反应吗?

流体管道的管径计算,需要知道此刻状态下,流体的流量,流速,然后用公式计算。流体流速手册上有推荐流速,管径计算公式《化工原理》书中有公式,或者手册里和网上能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化工原理》或者《化工工艺设计手册》,里面有关于物料衡算和能量守恒的计算。
你描述的问题不够确 ...

国庆节快乐。
刚刚网上找到一个表格,应该可以解决我的问题。我这个只是走水的。
。。。
。。。
。。。
我想我的问题解决了。
是这样的,水泵排水。厂家问我需要多大的水泵,多大的口径的管路。排水量80t/h。高差5米
我是这样算的:
选择管径DN125,80t/h对应1.9m/s(另外一个流量表)

每秒流量=(0.133/2)*(0.133/2)*3.14*1.9*1000=26.38l/s
根据表格25l/s对应125管径为4.1(也就是说每100米长度扬程损失4.1米)
长度250米,对于4.1*2.5=10.25米

目前水平共有5个弯头
根据表格弯头对应12*125=1500mm=1.5米 (损失量1个弯头=1.5米直接长度=4.1/100*1.5=0.0615)
5个弯头0.0615*5=0.3075

阀门1个
根据表格阀门对应100*125=12500mm=12.5米(损失量1个阀门=12.5直观长度=4.1/100*12.5=0.5125)
1个弯头=0.5125米

最终扬程损失量=10.25+0.3075+0.5125=11.07米
水泵至少需要11.07+5=16.07米扬程

功率可以让卖泵的去选择。

不知道我上面的计算思路对不对,而且一个疑问,就是水泵至少要16.07米,是不是说如果能选择16.07米(理想化),水会从管道中自由流出无压力,我还需要加上多大的扬程,这个有没有标准。极端的说,水泵出口不接管,扬程0,那么水泵至少要选择多少扬程???

网友A:
有一个《给排水设计手册》,好像叫这个名字,里面有很多你想要的数据,可以直接查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给排水设计手册》,好像叫这个名字,里面有很多你想要的数据,可以直接查表。

我好像以前有这个pdf版,但是一直没看过。

网友:
泵扬程=管路出口压力能+位能(高度差)+阻力损失(局部损失+沿程损失)+安全富余量

网友:
以上诸位都不谈流体力学,这是基础理论,不学这个确定楼主能看懂你们说的那些什么原理吗

网友(点评):
从流体力学开始教,那得教到啥时候?

网友(点评):
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宇宙立方

网友:
|quanzhixian发表于 10-02 15:14
国庆节快乐。
刚刚网上找到一个表格,应该可以解决我的问题。我这个只是走水的。
。。。
。。。
。。。
我想我的问题解决了。
是这样的,水泵排水。厂家问我需要多大的水泵,多大的口径的管路。排水量80t/h。高差5米
我是这样算的:
选择管径DN125,80t/h对应1.9m/s(另外一个流量表)
每秒流量=(0.133/2)*(0.133/2)*3.14*1.9*1000=26.38l/s
根据表格25l/s对应125管径为4.1(也就是说每100米长度扬程损失4.1米)
长度250米,对于4.1*2.5=10.25米
目前水平共有5个弯头
根据表格弯头对应12*125=1500mm=1.5米 (损失量1个弯头=1.5米直接长度=4.1/100*1.5=0.0615)
5个弯头0.0615*5=0.3075
阀门1个
根据表格阀门对应100*125=12500mm=12.5米(损失量1个阀门=12.5直观长度=4.1/100*12.5=0.5125)
1个弯头=0.5125米
最终扬程损失量=10.25+0.3075+0.5125=11.07米
水泵至少需要11.07+5=16.07米扬程
功率可以让卖泵的去选择。
不知道我上面的计算思路对不对,而且一个疑问,就是水泵至少要16.07米,是不是说如果能选择16.07米(理想化),水会从管道中自由流出无压力,我还需要加上多大的扬程,这个有没有标准。极端的说,水泵出口不接管,扬程0,那么水泵至少要选择多少扬程???

求分享表格。

网友:
楼上正解,这个还是比较专业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