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工字钢的净截面模量如何计算?

楼主(2021-10-02):
请问工字钢的净截面模量如何计算? 谢谢

网友:
什么叫净截面

网友:
J 和W  都可以在手册里查到。
也可以画出截面图形,用绘图软件查询出来。

网友:
型材截面模量在《材料力学》中就可以查到

网友:
这个好像软件里面把数模切开后,能测量出该截面惯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