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草图建模与布局建模

楼主(2021-10-03):
      之前一直用PROE骨架画装配体,然后分解零件。现在新单位用works,用装配体布局草图的话经常明明是未约束的线却不让定义尺寸,还卡。后来直接在装配体里画草图,在位生成单件,然后单件建草图借用装配体草图的线。目前没发现什么问题,朋友们有用这种方法建模的吗?

网友A:
肯定有。不然你以为这是你的发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不然你以为这是你的发明啊。

回答的很标准。只是想和同僚们探讨一下这样做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好及时更正。然后大家习惯怎么个方法建模。

网友:
我也喜欢这种先构思,设计装配体,然后拆分零件。这种方法要求自己对装配体的零件与零件的结构要素之间关系比较清晰。

网友:
自上而下设计,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
这个有的,只是草绘要注意其草绘的基准平面,它会把你选取的基准平面一同给弄成装配体!

网友:
什么叫布局建模??

网友:
我的建议是不要在总装配体内直接草图,如果草图比较复杂,或者零部件比较多的情况下,对装配体内布局草图进行更改时会很困难。
我的做法是用一个单独零件特定用于布局草图,零件插入到总装配内,原点对齐并固定。这个方法不只是草图容易编辑,而且还可以将布局零件插入到有需要的子组件中去,毕竟相对于打开总装配,只打开子装配体的话要顺畅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