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压力

楼主(2021-10-03):
想知道用螺栓去压紧一块放在台面上的平板,螺栓能产生多大的压力,有没有相应的理论计算

网友:
我只知道有表格可以查这个力。

网友:
可以进行计算的

网友:
把力矩值转化为螺栓的轴向压力。《机械设计》教材里螺栓连接一章有计算方法。

网友:
一楼正解,这种都是有数据表单支持的。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有的吧。